新装kds450sv设置请教!

楼主(2014-06-11):
新天8控,450sv装好后推油门三个
舵机
臂同时向下,十字盘向下运动,应该是向上运动的,说明书让调通道6行程量和正反值,可是我在天8发射机里怎么也找不到通道6的设置项,研究好几天了,请大侠指教啊。

网友A:
控里调,斜盘混控螺距调反向。天8控进入十字盘参数调整,螺距反向,

网友B:
用原配控算了

网友C:
如果打副翼升降没问,将三个斜盘都调反向。

楼主:
谢谢几位前辈指教,终于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