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轻木机的制作问题

楼主(2014-06-11):
正在用轻木做一个自由飞,因为机翼是有上反,所以要做一个V型翼台,发现翼台的V型槽很难做的很标准,沾上机翼后,两边机翼上反角不对称。请较各位,V型槽怎么做才做得标准对称?谢谢

网友A:
模具定角度+锋利刻刀刻槽,再用模具固定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定角度+锋利刻刀刻槽,再用模具固定粘贴。

谢谢您 的回复

网友:
做好后上个图看看

网友:
请您看下帖,说说您的理解。如还不明白,请在原帖回复,我再发详细图解。

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