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亚拓斜盘舵机动作不一致

楼主(2014-06-11):
500亚拓斜盘
舵机
DS 510m向上推油门时发现第3舵机先于其他舵机启动,造成十字盘不平。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不一致。

网友B:
十字盘调平

网友C:
有些陀螺或控可以设置中立点,最高点最低点

楼主:
使用V8 控DX8

网友D:
土豪配置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