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我怎么飞不了钟摆啊

楼主(2014-06-11):
我450和模拟器都可以飞的出钟摆,可是用同样的手法飞977的话就做不了那个动作,一做就直接往下掉,可是我看论坛有人飞过啊

网友A:
飞不出钟摆的多了去了,但是摆三五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不出钟摆的多了去了,但是摆三五下还是可以的。

我是一下也摆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下也摆不出来

977做钟摆告诉你个绝招油门要快螺距到底。

网友A:
我现在主要是飞的时间太少,四个月才飞32起落,而且现在正负螺距不太对称,刚才吃饭前刚刚调试好,换回977的十字盘后动力还是好些。
6050的轴承是封闭式的阻力比开放式的977大太多了。
明天不热的话再去试试钟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主要是飞的时间太少,四个月才飞32起落,而且现在正负螺距不太对称,刚才吃饭前刚刚调试好,换回977 ...

977调整螺距可以直接给飞机通电不开遥控器 舵机自动回中 调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977调整螺距可以直接给飞机通电不开遥控器 舵机自动回中 调试方便。

我现在是用的6050十字盘的上盘,977十字盘的下盘,还有6050的桨夹连杆,977的桨夹,所以调试出来的正负螺距不太对称,把大齿的根本削去一点点后基本正负对称了。
毕竟控不可调,只能通过拧拉杆来调整,所以要稍微下些功夫,不过对于这些还是小kiss的。

网友:
油门最大。 只变螺距就可以。 不过也要看电机够不够力。 也可以换电机齿轮提高钻速。

网友C:
换9T齿咯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9T齿咯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换了,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没什么区别

不会吧应该锁尾会差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应该锁尾会差一点吧

锁尾我有换成720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