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的标准版 甩头(左右转向的时候)

楼主(2014-06-11):
我刚买了h3-3d的标准版,本想欣喜一下,没想到左右打方向的时候会出现甩头,好像是电机突然断电了的感觉,这个现象非常频繁发正常拍摄,请问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解决?返厂吗?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正常飞行都经常出现甩头现象,就是左甩。抽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正常飞行都经常出现甩头现象,就是左甩。抽风一样。

你的是怎么解决好了?

网友B:
LZ上个视频看看呗。。

网友:
楼主你好!

YAW轴在一个非常高的频率下间隙性的左转回中。整个过程是因为震动导致电机过热进入保护模式。
方案:
a:弹一弹云台架或者减震球,观察云台是否会震动。如果不会说明是飞行中飞机这边带过来的震动导致,需要调整飞机的机械,降低一点感度,等...
如果会说明云台自身就有问题,我们可以检查云台连接的部件是否牢固,是否存在虚伪的可能,建议可以把螺丝上紧。
如果您处理不了,建议您返厂给我们。我们一定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C:
H3一3D偏头己发生多例,请DJ给予重现,我的现己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H3一3D偏头己发生多例,请DJ给予重现,我的现己返厂

返厂后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上个视频看看呗。。

视频有了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怎么解决好了?

我的也没解决好。

网友D:
我的也是 换40 褶皱球好点 偶尔还有 估计是震动导致  感觉电机功率太小     厂方估计也要兼顾重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 换40 褶皱球好点 偶尔还有 估计是震动导致  感觉电机功率太小     厂方估计也要兼顾重量问题吧

感谢提醒,我换了这个后彻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没解决好。

我换40度褶皱球好了。

网友E:
我换40度褶皱球后,摇头改善(高速时候还有),,,但是整个画面有纵向窜动了,此减震又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换40度褶皱球后,摇头改善(高速时候还有),,,但是整个画面有纵向窜动了,此减震又太软了。

你用的什么飞行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飞行器

s800evo,H4,小金刚机架什么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