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x10倒车发抖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4-06-11):
以前一直玩飞机,最近刚进了台SCX10牧马人,玩车新手,发下一个问题,在倒车时动力有断续输出,根据排除法一条条的拆卸,最后到了电调和电机位置,发现电机发抖输出不匀,前进时一切正常,后退时时断时续,与卖家联系,开始说都是这样,后来发了视频说是需要设置电调行程,各位大侠看看如何调试,还是电调有问题?(附电机测试视频)
?firsttime=10

网友A:
用啥电调?电调品质问题

网友B:
应该跟电调有关,有刷电机只要前进转动没问题那电机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电调?电调品质问题

Axial AE 2原车原装电调,也不知道卖家说的可以设置油门行程解决可行不,品质问题可以找卖家吗?5月19日才收到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电调有关,有刷电机只要前进转动没问题那电机就没问题。

5.19收到的货,不知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第一次买电动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5.19收到的货,不知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第一次买电动车

联系卖家啊。不过有刷电调价格不是很贵,应该可以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