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中的450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4-06-11):
还有1045桨是10.45寸的意思吗?求教?

网友A:
F450中的450是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中的450是轴距的。。。。

什么是轴距

网友:
对角线两个桨的距离

网友:
对角线两个电机轴之间的距离

网友:
对角电机轴的距离 单位CM

网友B:
1045桨10表示10英寸长的桨,45表示螺距为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45桨10表示10英寸长的桨,45表示螺距为45

什么是螺距

网友:
f450表示的是这个多轴的轴距是450cm,轴距就是对称电机的轴距长短。1045表示这个浆是10英寸长,浆的角度是45度,你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F450是指对角电机的轴距  用什么桨要看是多少KV的电机

网友:
修正一下 轴距一般用MM表示 常见的 F450 F550 FY680 T810 T960 S800 S1000等等机架命名等等代表轴距 。

网友:
螺距可以理解成桨倾斜面的倾斜程度

网友:
桨的螺距就是桨旋转一圈,前进的距离,45就是45毫米,如果还不懂,就自己百度搜索

网友(2015-03-06):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中士是怎么来的
1047,10是桨的长度,10寸。47是螺距,参考螺丝相近螺纹间距

网友:
十八楼说的螺距是对的。47是螺距,参考螺丝相近螺纹间距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是没查到由头。

网友C:
学习了,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