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叶桨的选配

楼主(2014-06-11):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有一个2212kv2200的电机,但没有6寸桨,只有几根5*5马刀。我想把两根马刀桨交叉,然后用子弹头安装到电机上,这样能行吗?
还有,诸如此类问题,常见的双叶桨,如何替换成多叶桨呢?

网友:
你觉得可以就试试吧,好不好用上天就知道。

网友:
可以,已经试验过,注意两个桨垂直度,做好平衡

网友A:
何必省桨叶钱?两叶桨对大多数航模来说是效率最高的布局,因为模型飞机的桨半径小,所以叶片多了每一片其实都会受到上游叶片的气流影响,效率不高,只有仿真机用多叶桨合适。一些线操纵竞速机甚至采用单叶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必省桨叶钱?两叶桨对大多数航模来说是效率最高的布局,因为模型飞机的桨半径小,所以叶片多了每一片其实 ...

学习了
但什么是但叶桨

网友:
5×5负载已经不小了。

网友:
绝对不行,4叶桨的负载至少高1倍,5寸桨用两个拼起来差不多可以达到8寸桨的负载了, kv2200的电机基本必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但什么是但叶桨

单叶桨就像普通双叶桨炸机后只剩半边桨叶的样子————单叶桨只有一片桨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叶桨就像普通双叶桨炸机后只剩半边桨叶的样子————单叶桨只有一片桨叶。

啊,还真有这样的   请指教一下什么飞机用这样的桨,我去查查资料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C:
LZ这桨怎么会用成这样…不用起落架的缘故嘛?
话说那个橙桨一直感觉有点软诶,用来飞大重量的飞机总觉得力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桨怎么会用成这样…不用起落架的缘故嘛?
话说那个橙桨一直感觉有点软诶,用来飞大重量的飞机总觉得力 ...

有起落架,就是地面尘土太多,打的。。还有,你跑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还真有这样的   请指教一下什么飞机用这样的桨,我去查查资料学习一下,谢谢!!

线操纵竞速机,我是见过有单叶桨的,这类航模时速估计已破500公里/时的记录,此外橡筋动力室内模型也有用单叶桨的。遥控航模很少用这种桨。

网友:
真正的单叶桨不是双叶桨去掉半边而来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双叶桨去掉半边来制作单叶桨,但别忘了在去掉的那一侧加上一个配重杆,使得两边再次达到平衡。单叶桨也确实是气动效率最高的桨。在真机上多叶桨出现在一战之后,原因是发动机功率不断加大,可以使用直径更大的桨来增加拉力,但可惜的是起落架高度不能随着桨直径的不断加大而加大,于是只好采用直径不变,增加桨叶数量来配合发动机。而且随着桨直径的加大,桨尖空速更加容易接近音速,效率会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