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F450 APM2.6飞控 想玩FPV应该上什么设备,请老鸟指导!谢谢!

楼主(2014-06-11):
刚刚入魔,请老鸟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图传,,OSD  , 有钱要飞远就AAT  不然就人肉的  ,摄像机,最好有个3DR , 6Hgps,,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
好的天线也是少不了的,,

网友:
电压计,也许要一个,,就这些啦,云台也可以装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OSD  , 有钱要飞远就AAT  不然就人肉的  ,摄像机,最好有个3DR , 6Hgps,,大容量的电池,,

3DR,6HGPS,3S5200ah电池,电流计,这些都有了,就是图传和OSD不知道入手什么型号的,用鹰眼可以玩FPV吗?鹰眼好还是山狗好?

网友:
都可以,,我个人比较喜欢GOPRO,,图传很多啊,看你要飞多远选合适功率的图传,好的天线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