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6对不上频,请老鸟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4-06-11):
自从年尾买了这机,由于忙着固定翼,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182656~1.JPG所以很少飞,今个拿出来,却对不上频了,遥控灯正常闪,而飞机灯对频时是快闪的,现在飞机灯变成慢闪了。请路过的高手们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感激不尽

网友A:
拜托 这个不是航模 自动对频
你开控后 开飞机电源 然后控的油门最大行程后 立即返回最小油门 控就进入发射状态  飞机上的 接受板也会 快闪变为常亮,之后不用我说吧 飞吧喜鹊。
补充,控进入发射状态时不闪的,飞机看类型 有时候是慢闪  大多是 常亮

网友B:
遥控器打开,油门摇杆先打到最大再打到最小,遥控灯不闪以后,再插飞机电池,放平,飞机灯不闪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 这个不是航模 自动对频
你开控后 开飞机电源 然后控的油门最大行程后 立即返回最小油门 控就进入发射 ...

正解

网友:
朋友玩F45,突然无法对频,拿过来让我帮忙,很简单的找到毛病,F45遥控器两边有两个拨杆,就是左右手互换用的,这拨杆左右手的设置和液晶屏里的设置不一样,无法对频。设好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都试过了,对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对不了

按照你说的 你的遥控器本身就不是出于发射状态 自然用不了,你说了情况  遥控器电源灯闪烁 正是遥控器未确认油门位置而没有开始发射信号一直闪烁提示,要是一直发射是吧 要是油门最大也是开机发射状态 哪个人插上飞机电池不被咔几下 才怪。

你说你飞机的接受状态也是 未收到信号状态, 你该先排除遥控器是否有误。其余的没什么好设置的 都是硬件频率(晶体)

开机対频方式已经说了 除了我说过的対频方式 别无他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打开,油门摇杆先打到最大再打到最小,遥控灯不闪以后,再插飞机电池,放平,飞机灯不闪以后就正常了 ...

哇咔咔 比较冒险吧 一般是 开控 插电  放平 油门最大后马上到最小 遥控器回嘀 一声 进入发射。

网友:
呵,这练习架。。。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