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ghtbridge的几点感受

楼主(2014-06-11):
刚入手s1000,a2飞控,5d云台和Lightbridge高清图传,装机试飞,优点就不说了,提几点建议吧。
1.futaba 14sg的控,因为一直都单控操作,通道不够,于是用的a2内置接收,结果试飞突然自动返航,现在仍不确定原因。论坛发了帖子,也咨询了技术,怀疑a2内置接收或者是lb的同频干扰。如果是同频干扰,在用户手册中并没有看到关于同频干扰的注意事项,更没有强调遥控器通过教练接口接入lb的重要性。
2.要用lb,就必须靠a2的输出通道,a2却输出通道太少,四个通道还被起落架占用一个,单控操作的话仅剩3个通道分配给云台,使单控操作大受限制。三个通道,你打算保留哪三个功能呢?好纠结!
3.即使是双控操作,因教练线的关系,飞手和云台手受教练线的牵制,两个挤在一起,影响操作。
4.lb的usb输出有延迟,hdmi输出又没有osd显示(听说固件将要加入osd叠加开关)。
5.由于遥控器通道本来就不够用,是否可以把拍照和录像整合在一个三段开关上,节省一个通道。x宝上卖的就有这种红外线遥控,分配一个三段开关,拨上拍照,拨下录像。

网友:
教练线整合本来就是鸡肋

网友:
..........怀疑a2内置接收或者是lb的同频干扰。如果是同频干扰,在用户手册中并没有看到关于同频干扰的注意事项,更没有强调遥控器通过教练接口接入lb的重要性。...........

干扰是一定的,否则也不会强调要买5.8g的云台遥控器了。

网友:
用lightbridge是不能用2.4g的设备了。A2内置也是2.4g接收,不能再用。

网友(2014-07-28):
俺也在纠结中!

网友:
A2的内置2.4G接收从来不敢用,我只相信FUTABA这样老长的接收机。如果你用遥控器的原装接收机试试呢?看看会不会还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