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 无法锁尾

楼主(2014-06-11):
手头有架改6050机身的genius cp,但是飞起来后发现锁尾不给力。
正常航线和悬停都会飘,尾巴持续慢速向右飘(逆时针旋转),换了新的尾电机也不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有可能是震动,我MINI CP换了无刷后也是缓慢向一个方向飘,换了7MM的所谓电机也没用,后来在马达主板等地方加了双面贴,把塑料主齿轮换成金属齿轮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电池看起来好迷你啊,对了,楼主的大桨是6050的吗?怎么我的是磨砂的,你的看起来反光是光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起来好迷你啊,对了,楼主的大桨是6050的吗?怎么我的是磨砂的,你的看起来反光是光滑的。

那个桨叶是华科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起来好迷你啊,对了,楼主的大桨是6050的吗?怎么我的是磨砂的,你的看起来反光是光滑的。

就机身是6050的

网友A:
机身是不是比gcp大一些呢?尾巴向左说的是机头向右吧,那应该跟震动什么有关了。

网友B:
你的GCP是不是尾巴向左旋转式慢慢的飘?我之前的无刷mini飞起来也是这样,后来我在控里调节了下把飞机螺距降了一点下来就基本不飘了,这个好像是飞机螺距过大引起的,还有的人说是因为飞机或电机振动产生的,全面检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是不是比gcp大一些呢?尾巴向左说的是机头向右吧,那应该跟震动什么有关了。

说错了,是向右飘,也就是逆时针旋转。
大小就6050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GCP是不是尾巴向左旋转式慢慢的飘?我之前的无刷mini飞起来也是这样,后来我在控里调节了下把飞机螺距 ...

说错了,是向右逆时针旋转。

网友:
顶,我的也是向右逆时针,但是比较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