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啊,这个桨大家敢用吗?

楼主(2014-06-11):
今天在家楼顶练习悬停,第二块电池不到两分钟时突然飞机像爆炸一样,两桨断裂射出,我一个吓呆了,,以为横轴螺丝飞了,定下心来一看。。。。。幸好楼顶没人。。。。
幸好没射到自己身上,不幸中的万幸。。。暂时不说这桨牌子,等明天商家处理,部分模友应该认得这个桨啊。。不多说,上图

网友A:
GT 14块的玻纤桨?飞机震动很大?

楼主:
没震动啊,刚换新的中联,横轴,主轴,大小齿轮座,大桨都是新换的。。。。

楼主:
飞了一个电,废了大齿,主轴,横轴,损失不说,这个桨太危险啦,,我以前飞木桨都没试过。。

网友:
可以买更便宜的桨,总有一天会射到自己的。。。哈哈

网友:
两个一起射,厉害。

网友:
怎么能断成这样。

网友:
18块的桨?MINI CP的桨最便宜也18块,有些钱省不得的。这次算买个教训,没出事,下次记得用好点的。你去和卖这种桨的人理论,我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
我想说我和你的大桨一样,也是这样射过一次,用是可以用,但是只要大桨碰到过地建议就别用了,再用的话就是找刺激啊

网友:
两边一起射了、。。。

网友: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网友:
这桨每炸必定断这个地方,但是飞射的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這組槳真的很賭人品
我自己用過不下十副了,沒事
但目擊飛友兩次像 LZ 這樣斷槳根的情況後,就沒再買過這種槳了...

我飛的還比我那斷槳的飛友殘暴許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两个一起射,厉害

网友:
还没木浆靠谱,呵呵!

网友:
如果没看错的话 是嘉迪牌的。。。。。。。。。。。

网友:
这太坑了,我也在用,果断换。。。。。。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B桨是这样的了

网友:
想想都后怕,我上个月买了5副,每一副桨的重量相差太多,刚看到楼主的帖子,马上去看我的桨,我去,两条裂纹,果断换掉,还好5副桨自己和哥们已经炸了几副,这已经是最后一幅了,5iMX 我爱模型,这不坑爹么,果然便宜没好货,

网友:
我这个20快的,会不会也这样啊

网友:
卧槽。。。。。谋财害命

网友:
远离此物!

网友:
嘉迪的桨总的来说用可以,前提是飞前仔细检查。
一般全新的桨非暴力飞行自己射了多半是外部有裂源了,仔细看是能够事先看得出来的。
配置较好的450就别飞这个桨了,配置不咋的的450,仔细检查好再用它还是稳妥的。
我飞了20多个起落也还在用。没那么可怕。

网友:
飞行注意,还好不是做3D动作

网友:
GT X宝上不是鼓吹,让玩机成本不再高吗,呵呵

网友:
浆这块千万别省,这利器可是致命的

网友:
看得胆战心惊,虽然没有亲身遇到过,这种桨还是少用为妙,还是安全第一,多检查,排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 14块的玻纤桨?飞机震动很大?

何止是震动大,我做桨平的时候在一边桨上用电工胶带绕了两圈才平衡

网友:
射到人 岂不飞刀、、、、、我决定以后买个玻璃钢透明防弹牌,站后面控制

网友B:
lz,你的桨射的和我的是一样一样的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090&extra=

网友:
玛雅 我还有五副这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的桨射的和我的是一样一样的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09 ...

您没弄错吧 这个事天资B或者A浆  一直在用呀 我还很多呢

楼主:
反正就危险。。。非常危险。。。。。。。。大家不如说说那个性价比高,安全吧。。。

网友:
我试过开3D油门,飞机降落后射浆,找不到大浆,只有浆根半块!

网友:
不如某库的B品碳桨,做工还过得去

网友:
这个桨可是相当刺激。。。
仔细看断裂部位,正好对应桨夹边缘。 再看断裂面,典型的45度角。
桨的材料有问题,疲劳断裂。。。

网友:
直升机太可怕了,这辈子都不玩,一是吓人,二是练习3D动作,炸鸡成本太高

网友:
老霸道了,两只一起射

网友:
这种破桨,我射过N次了,我发誓不会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