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复材机翼抽真空用的冰箱压缩机要多少功率较为合适?

楼主(2014-06-11):
做复材机翼抽真空用的冰箱压缩机要多少功率较为合适?

网友:
不懂。等高手。。。。。。。。。。。

楼主:
上面这位您是杭州的吗?哪里的?
杭州哪里的?

网友:
我也准备做复材机  DLG, 压缩机跟真空袋  买某宝上的压缩衣服用的可行不?  才50+整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位您是杭州的吗?哪里的?
杭州哪里的?

哈哈楼主杭州的吗

网友:
那个不行的,你要做抽真空的话去买个抽真空的机器,真空压力最好达到-0.095mpa这样制作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任何针眼的,树脂的话要用比较稀的环氧树脂,粘稠度高的树脂抽真空效果不行的。

网友:
这都是高手啊

楼主:
五楼的朋友,听先前只做过的前辈来说,压缩衣服的效果不是很好,相对来说旧家电市场收的冰箱压缩机抽的效果会好一些,所以我就选用冰箱压缩机的,因为我家门口就有个修冰箱的修理铺,苦于不知道要用多少功率的压缩机,一直没有下手,这才冒出泡来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位您是杭州的吗?哪里的?
杭州哪里的?

我在杭州,请问你一般去哪儿活动?

网友:
整个功率尽量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在用冰箱压缩机,最小功率的就行,买的时候让他给你焊接好接头,能直接接气管的。装衣服的压缩袋可以用,那个气泵就别想了,吸尘器也不行,压力都不够。

楼主:
我宁波的,但是常来杭州,不知道杭州的都在哪块区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