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拆解换轴和轴承

楼主(2014-06-11):
RT 这个轴和屁股上的轴承怎么弄出来啊 试了很多办法

网友:
路过,等高手回答

网友A:
电机轴不用弄出来,为什么要弄出来啊。轴承可以试试用热风枪加热吹一下然后从下面的缝隙里撬出来。

网友:
才换过轴和轴承,都是直接敲,问了老高的

网友:
下面有个顶丝,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不用弄出来,为什么要弄出来啊。轴承可以试试用热风枪加热吹一下然后从下面的缝隙里撬出来。

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台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5557&extra=

那屁股那的轴承怎么取。。另外 轴我用钉子和榔头都顶不出来怎么破

网友:
如果侧面有顶住的螺丝的话,先取下来,然后从反面直接敲出来(我是用报废的横轴顶住马达轴敲下来的)

网友C:
我了个去。。。
LZ你这颗不会是雷虎的电机吧??
上面的那个风扇座要拆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了个去。。。
LZ你这颗不会是雷虎的电机吧??
上面的那个风扇座要拆掉才行

这个是花牌的电机。。。话说 你为什么这么激动

网友D:
你顶丝不拆怎么可能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顶丝不拆怎么可能拿下来

顶丝不拆的话。。我还不知道吗。。

网友:
轴拧开后面的螺丝就出来了,轴承的话用细一点的轴倾斜敲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后轴承,悬空左手握住定子(右手党可用右手),用细螺丝刀或250主轴什么的插进去抵住轴承,另一只手握打击器(钳子,胶锤,板砖等)气运丹田,敲(这么做不怕用力过猛一些奇怪的地方坏掉了)
关于轴,你要是不怕刮花转子,用尾管套着轴,后面用细铁棒抵着轻轻一敲就出来,不花转子又避免冲击,可能需要台钳
我的老高2221换过2套轴承了,没出现过难拆的情况
要说难拆还属亚拓的“免维护”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