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关于逆风降落

楼主(2014-06-11):
各位大神,有事请教。
我刚入门,就一架TL2000,刚刚跨过坠机的阶段,现起降乱飞没什么问题。

翻了一些技术贴,都说要逆风降落。刚好今天有风,3到4级左右,试了一下逆风降落,好像不太好控制啊。

主要是升降,逆风时推一点就猛栽,拉一点就猛爬,不太好控制降落,这样正常吗?是技术问题?还是机型问题?
反倒是顺风降落操作比较顺当。

对了我这是水机,水域开阔,全方位可降,没有跑道限制

请教逆风降落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

求解求开导

网友:
飞机靠翅膀和空气相对运动产生升力。飞机飞得过慢时,升力不够就掉下来了。降落时我们都希望飞机能相对于地面越慢越好,这样会方便控制、减少滑行距离。若是逆风降落,在保证机翼和空气一定的相对速度时,飞机相对地面就可以变慢,这样更好降落。举个极端的例子,在风速大到一定程度时,飞机会被吹得相对地面静止,这样飞机甚至可以进行垂直降落了。

网友:
不一定的  民航客机顺风也可以降落 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风速  逆风不容易失速  但是你还是要保持油门 不然飞机速度一下子太小也会失速

网友:
逆风降落升力比较大,空气和飞机相对速度大,所以舵面控制肯定比顺风要敏感

网友:
LZ所说的这个敏感,其实是你拿飞机和地面参照,逆风显然要比顺风敏感,敏感度随风速增加而增加。

网友:
逆风降落的目的是为了在最低的地速情况下获得较高的空速,以便保证飞机所获得的升力,在不失速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下降率接地降落

楼主:
感谢各位,其实道理我也依稀明白,主要的问题还是像5楼所说的,逆风时各个舵面变得非常敏感,和无风时大不一样。这个估计还得多练。

另外还有,今天就遇到的,逆风降落时,地速很低,但空速是多少没概念,以至于近地的时候拉平机身舵量该拉多少完全没数,加上舵面敏感,结果就是要么砸在水上,要么降不下来。看来这个只能靠经验了,还是得多练

网友:
说句题外话,逆风敏感,有时是因为重心靠后了,这个我在开发板件时遇到过,当时是飞机初始设计头轻,电池前移,结果逆风俯仰不稳,快滚进动。

网友:
降落不都是逆风的么

网友:
還是多練模擬器吧~~~說什麽都假!
當初我連續練兩個月模擬器,第一架若不是受干擾炸了,都沒有人為炸雞

网友:
逆风降落,要是降不下来或过于敏感就调控上的升降微调,指导满意为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其实道理我也依稀明白,主要的问题还是像5楼所说的,逆风时各个舵面变得非常敏感,和无风时大不 ...

LZ你需要一个叫“无线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的东东..

高度控制其实主要靠的是油门,升降舵只起姿态控制和升降辅助之用,这个“戴氏”里都有讲。

再一个多练模拟器也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需要一个叫“无线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的东东..

高度控制其实主要靠的是油门,升降舵只起姿态 ...

这是个很好的答案,戴氏里面都有解释,多看看就理解了

网友:
慢慢练习

网友B:
升降舵过于敏感的是头轻尾重的明显标志。试着把电池往前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过于敏感的是头轻尾重的明显标志。试着把电池往前移试试。

什么道理呢?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你逆风降落时,飞机的相对速度(也可以叫空速)是很快的,所以舵很敏感。你应该微动升降,以油门控制飞机的下沉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C:
有一个似乎错误的观点:‘逆风降落的空速大,舵面反应灵敏……’。其实,只要飞行姿态是正常的,不管顺风还是逆风,模型的空速是一样的。而地速明显不同,这样感觉上舵面反应好像区别很大。例如:模型空速10m/s,风速5m/s。顺风地速15m/s,逆风地速5m/s,相差3倍。一个舵面反应如果是1秒钟,顺风时经过15米反应完成,逆风时飞了5米就完成了,所以看上去‘灵敏’多了。
逆风时地速小,动能小,风速有变化的时候容易失速——上述例子,逆风时突然风小了,如果只有2m/s,这个时候空速变成7m/s,达不到正常飞行速度,就可能失速——模型突然一侧掉下去。而顺风这个问题就好得多,它有高速飞行的动能,不会失速。
降落时应该保持一点马力,防止失速。不管是模型还是真飞机——都是逆风降落——可以缩短降落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似乎错误的观点:‘逆风降落的空速大,舵面反应灵敏……’。其实,只要飞行姿态是正常的,不管顺风还 ...

有道理 很有道理
对,如果高速拉杆,假设地速时速100的时候一秒钟上升5米  和  逆风假设地速为0时一秒上升5米对操作者的感觉不同
仅仅是感觉不同,而对空速而言实际两者是一样的
所以我理解是 逆风顺风舵面操感不同其实只是飞机和人之间相对速度不同产生的错觉

网友:
没有人会去做顺风降落哦。。。。。

网友:
看来学了不少好东西啊,去看看什么是戴氏教学法

网友:
慢慢练习,逆风时舵面要敏感一些。动作要柔和些

网友:
顶。。2楼说的很透彻。赞!@

网友:
一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