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行程过小求助!!!

楼主(2014-06-11):
兄弟用的是apm2.6飞控,好盈铂金30a电调,JR XG7
遥控器
,校准过了油门行程,可是启动四轴以后油门推到1/4转速就最大了,再推油门转速也不会增加,请问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解决了,上位机软件在配置/调试—Advanced Params-Throttle Maximum(THR-MAX) 80改为1000后保存最可以了。这个选项的意思是输出到电调的最大油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