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2212KV980的有异响,很快发热,

楼主(2014-06-11):
银燕电机2212KV980的在装机后低空飞的时候断了3付浆就有异响了,很快发热,怎么维修呀,

网友:
银燕的2212质量不好,我的4个坏了两个,都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A:
我也用了一段时间的 银燕2212  炸了n多次  现在严重不平衡  磁钢松脱   轴承弯曲   异响严重  飞行时共振剧烈  但是他娘的 mwc 低通调得低   照样能稳住    哈哈哈

楼主:
我的也是,想换朗宇的
我的DJ450机架,想上鹰眼航拍买哪款电机好呢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了一段时间的 银燕2212  炸了n多次  现在严重不平衡  磁钢松脱   轴承弯曲   异响严重  飞行时共振剧 ...

我也是MWC的飞控,你怎么调的PID呀,能告诉我怎么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MWC的飞控,你怎么调的PID呀,能告诉我怎么调吗?

PID成熟普遍   参考一些专业知识先理解一下原理和调试规则        至于实际调整   坛子里面有位大神录了完整的调试教程    大概是把一条对角线的轴用绳子固定起来   安装剩余两轴的桨  进行安全调试

我个人理解的话  低通滤波对平稳度非常重要   能够有效消除震动带来的错误信息

网友B:
怎么都说银燕电机不好呢?还想买几个银燕来用呢
话说,这个银燕2212系列电机和XXD2212系列的,哪个好呢?用过的老大们讲讲?
目前我只用过朗宇2212系列黑色的,和xxd2212和2208系列的,下一步打算买几个银燕来用用

网友:
换轴承,或换个品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成熟普遍   参考一些专业知识先理解一下原理和调试规则        至于实际调整   坛子里面有位大神录了 ...

那位大神的视频我看了。下次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说银燕电机不好呢?还想买几个银燕来用呢
话说,这个银燕2212系列电机和XXD2212系列的,哪个好呢? ...

从效率上看  银燕挺好的   磁钢容易炸脱这个好像有很多人反映   没用过银燕的其他型号不好说   xa2212 是为了同质化竞争在网络上销售的型号   隐约感觉其他型号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效率上看  银燕挺好的   磁钢容易炸脱这个好像有很多人反映   没用过银燕的其他型号不好说   xa2212 是 ...

感谢指导,我准备买一个银燕XA2212的用下,不常炸鸡,即使炸鸡也基本不炸马达,因为我都是后推机

网友:
目前价格合适,质量最好的2212是DJI 300里面那个。

网友:
很简单,松开定子螺丝,轻轻敲敲轴就行了,我也在用xa2212,感觉还不错,至少外观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