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GWS A4的请进来一下

楼主(2014-06-11):
飞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A4的装机贴

楼主:
gws A4 装机困难吗?

网友A:
首次安装图纸有点难。重心说明书比较准,好飞难炸。和T45一样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次安装图纸有点难。重心说明书比较准,好飞难炸。和T45一样飞就行。

哦,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B:
原装涵道动力太弱,必须换.或者改尾推.

网友C:
涵道中的塞斯纳,降落的时候小心一点,起落架有点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涵道动力太弱,必须换.或者改尾推.

嗯知道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中的塞斯纳,降落的时候小心一点,起落架有点脆弱

嗯知道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涵道动力太弱,必须换.或者改尾推.

我就是原厂动力飞的,用3S2200电池,动力还行,起落架很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