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飞控会自己转向,不知道为什么,求解求解!!!!!!!!

楼主(2014-06-11):
配置:悟空wkm飞控,1.1米大八轴,6012电机,16寸桨,好赢40a电调,z15n云台
现象:悬停的时候有一点风飞机就经常向左旋转30°左右,姿态模式和gps模式都会出现这个问题,z15n云台启动后要旋转十来圈后才能自检造成
参数:基本感度150,高度160,航向180(140和180都是同样的现象),姿态感度150-180都试过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谢谢了

网友:
你得找厂家

网友A:
电机力矩不够,可以按规律的以电机机身管为旋转方向,将电机旋转倾斜2度. M1电机靠近自己逆时针倾斜2-3度(M3,M5,M7一样),M2电机靠近自己顺时针倾斜2-3度(M4,M6,M8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力矩不够,可以按规律的以电机机身管为旋转方向,将电机旋转倾斜2度. M1电机靠近自己逆时针倾斜2-3度(M3 ...

这个飞机比较轻,余量非常大。现在电机全部都是水平的,自旋的时候明显是飞控在校正的,能听到自旋的时候电机转速有很大变化。就像打舵旋转的一样。

楼主:
自己定一个,别沉的太快了

网友B:
估计有的电机不水平.或者电机不水平并且扭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有的电机不水平.或者电机不水平并且扭力不够.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
遥控左转和右转时手感一样吗,左转时飘10来度不?右转比左转费力吗?还有,电机座应该和IMU水平为基准,我也有这现象,我的问题解决了,搜索我的帖子。

网友:
这种折叠机架容易出这样的事情简易在机臂上找问题

网友C:
电机座不平,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座不平,妥妥的

谢谢大家,大家都说电机座的问题,明天一早先检查电机座

网友D:
您好,是否始终往一个方向偏移? 建议量出一定的倾角测试。

网友E:
我的也是往左偏!810 apc1447. 40a nazam 4410s,电机座多次校准,有点风就开始嗑药了!

网友E:
挂的是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是否始终往一个方向偏移? 建议量出一定的倾角测试。

目前都是平的,过几天回北京再进行调试。他是一直在往左转,而且向左打杆的时候刹不住车

网友F:
内容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F550搭载WK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容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F550搭载WKM

你是如何解决的问题,能透露一下吗?谢谢

网友:
校准指南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容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F550搭载WKM

我的最近也出现这样情况,也是F550搭载wkm,向右自旋,有时是90度,有时是360度,最多一次转了2圈,差点撞树。
请教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4-07-21):
同上,我的h4也是有时上天就发疯,会自己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有时还有大幅度抖动,求各位指导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