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升级了电机座轴距变成了770该用什么桨?

楼主(2014-06-11):
飞越650四轴升级了
电机
座轴距变成了770该用多大的桨?升级后用1238桨5000毫安
电池
电机X4108S 690KV 能飞12分钟。

网友:
轴距增大只是能安装更大的桨 但是电机型号和kv决定了桨型 上大桨就6s 低kv 1555

网友A:
新款电机座么?

网友B:
320-380kv 6s 22.2v 15x5.5 我打算新装的飞越650架子这个配置,该可爽它20分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