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官网1280了,有点冲动(我错了,我不冲动了)。。

楼主(2014-06-11):
看了几遍,应该是真的官网价。。

手里有120和80,飞的郁闷。。

不知道该不该冲动。。。

就喜欢小机

-----------------------------------------------------
我错了,我不冲动了,技术差怪设备烂。。 本末倒置了!

130养护确实太贵了,很多配件比02s几乎都翻了一倍到两倍了。。

不是土豪,不摔也不现实,算了,不适合我。谢谢大家!

-------------------------------------------------------------

另外:
02S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的精准,特别调机,真的调的累。。

可以说它是大机的原理结构。。但是它真的比大机的精准差远了。所以应该说调机比大机还累。

比如,我现在后面右侧舵机始终放不平整,舵机臂也怎么调不到锤子。。。还有虚位,三个舵机臂怎么调角度都不一样
好不容易把十字盘调的水平了,发现悬停还是会左飘。。后来发现脚架左边低了些。。陀螺仪初始就是斜的
而且现在尾巴轻微右飘了,调感度60%到85%都试过了,舵机也调了好久还是没解决

网友:
看了下,是1680吧

网友:
如果想到有可能需要换蟹爪,换外转子主电机和金属A齿,会不会让你打消一点念头呢

网友A:
奇怪,我以前看过11XX这个价位的。不过这个机器的配件太贵了,很多配件都是三位数的。它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之一就是尾轴齿,可是换个金属齿居然也要三位数!头罩也要三位数...  配件价格已经赶超500E了!相当无言,相当地坑!

网友B:
我是打特价入的mcpx,配件价格现在都抓狂了

网友:
130X 乱七八糟改完5K+
别入了 130X的确是好东西
楼主米够的好就上 绝的骚!

网友:
全改130X低调走过想看图么哈哈 QQ76576019

网友C:
不如120改K霸吧,比130X優
120配件相對便宜又多

网友:
冲动是魔鬼,土豪不在乎价格的,小资就不要淌这浑水了。
虽然是小鸡,但是价格和威力都不小。

网友D:
买吧。 反正也去不了东莞了。

网友E:
130x桨夹稍为补强与改V120全尾部.
A齿与主轴改金属外,最多再改个马达.其他千万不要花冤妄钱乱改金属件.只会制造机子问题,增加重量,并陷入恶外性循环.
如此处理好后,非常耐摔与省钱,
130X我几乎每天玩,摔到短草区,几乎都不会坏,不需要花什么维修费用的,很省的,只要找到正确又简单的改装便很强壮.
我的130X乱销杯影片献丑了:

网友F:
手里的两个全能倒飞了再上吧,感觉有些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x桨夹稍为补强与改V120全尾部.
A齿与主轴改金属外,最多再改个马达.其他千万不要花冤妄钱乱改金属件.只 ...

飞太漂亮了。。。这个先赞一下

我也赞同,不要改过多金属,其实现在塑料强度很好了,而且韧性也比金属强,耐摔绝对是塑料。。

另外,请教下,120的尾巴齿比不是比130小一些么,换上会有转速差别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30x桨夹稍为补强与改V120全尾部.
A齿与主轴改金属外,最多再改个马达.其他千万不要花冤妄钱乱改金属件.只 ...

太厉害了,我也曾经也有一台130x,也始终坚持原厂是最好的,尽量少改运,后来受不了它的尾巴,终于出掉了。没有想到结合120能飞得这样好,可惜,视频的效果太差了。要不然的话,再附上改装的细节,一定又有人开始买130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以前看过11XX这个价位的。不过这个机器的配件太贵了,很多配件都是三位数的。它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

确实,这个金属齿120才30多,130的就要100多,其他什么都贵

楼主:
我看也是地平线官网的,有个打折的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120改K霸吧,比130X優
120配件相對便宜又多

哎~这个还真想过。。改K8也蛋疼。。一改2S。电机,电调,舵机全换。。切主体,切舵机固定片。。。

一系列改着也累,还又是一大笔费用,关键是换下来的这些设备就完全没有用了,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吧。 反正也去不了东莞了。

我错了,我不买了,我开始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里的两个全能倒飞了再上吧,感觉有些冲动了~~~

虎头猫兄说的对,我本末倒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厉害了,我也曾经也有一台130x,也始终坚持原厂是最好的,尽量少改运,后来受不了它的尾巴,终于出掉了 ...

就是啊,这位兄弟飞得棒,改得也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这个还真想过。。改K8也蛋疼。。一改2S。电机,电调,舵机全换。。切主体,切舵机固定片。。。

一 ...

主要K霸要拆殼改焊接頭外其他都能直上,等舵機掛了再換好一點的DS37一次性改動,K霸也能用1S,加裝穩壓就行了
130X價格配件會讓你欲哭無淚,不如供起來

网友H:
130X绝对不适合新手玩,老手一般都难以接受。
比较适合老手、懒得修机的朋友!
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一样如此的突出,注定这个一代名机!
性能:目前唯一可以真正媲美450的小鸡(宇宙牌那台150,是他们粉丝自己吹嘘的,根本不靠谱);
耐摔:很耐摔!唯一每摔必坏的是尾齿。不过,如果不飞暴力3D,稍微滑齿是不影响飞行,就省很多米了。
耗费:最大的耗费其实是舵机,其寿命比一般舵机短一些。
维护时间:只是洗舵机!。。。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朋友,这就是最大的优势了!
改装:除了A齿和螃蟹爪,什么都没必要换。尾巴也没必要,换了120,锁尾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K霸要拆殼改焊接頭外其他都能直上,等舵機掛了再換好一點的DS37一次性改動,K霸也能用1S,加裝穩壓就行 ...

这个我就是很困惑啊,1S升压,是K8要,卫星还要不要升压了?  还有就是卫星首次对频是不是必须要主接收才行?

还有升压模块是不是GY280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30X绝对不适合新手玩,老手一般都难以接受。
比较适合老手、懒得修机的朋友!
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一 ...

了解了,我知道你是精通130的,谢谢指点

网友:
我身边有摸友一直在玩130X,貌似没改个啥。就是尾管加了轴承。

挺耐炸,前提是1及时熄火2草上飞。我看他3D炸鸡N次,鸡鸡仍康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130x桨夹稍为补强与改V120全尾部.
A齿与主轴改金属外,最多再改个马达.其他千万不要花冤妄钱乱改金属件.只 ...

你好,看到你飞130很暴力,我的130一直有金鱼尾,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你是怎么设置的。谢谢哟。

网友:
mcpx130配件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看到你飞130很暴力,我的130一直有金鱼尾,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你是怎么设置的。谢

检查尾伺服器机是否松动,尾摆臂,螃蟹爪,桨夹有否虚位或损坏.尾部看哪有无卡卡的..
伺服器喷P-60,或者拆下清洁探刷接点处
若都OK了,再不行的话就换颗伺服器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太漂亮了。。。这个先赞一下

我也赞同,不要改过多金属,其实现在塑料强度很好了,而且韧性也比金属 ...

换120尾部c齿便可换金属齿只留D齿塑料.除了耐摔,就是要降低转速,消除130X令大家困恼的尾部问题.
虽然尾转速降低,但尾桨却大很多,扫风面积也大很多因此锁尾相当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130x桨夹稍为补强与改V120全尾部.
A齿与主轴改金属外,最多再改个马达.其他千万不要花冤妄钱乱改金属件.只 ...

你好,你的130X改的是什么电机,比较暴力.飞得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的130X改的是什么电机,比较暴力.飞得很牛.

hp10s

网友:
引用 网友H:
130X绝对不适合新手玩,老手一般都难以接受。
比较适合老手、懒得修机的朋友!
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一 ...

老模你好,我真的很想能跟你联系上。很多很多问题希望能请教你。看到能回复我一下吗

网友K:
我特别喜欢130X这个飞机,因为我是新手,又担心调校试用改装等各种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特别喜欢130X这个飞机,因为我是新手,又担心调校试用改装等各种问题。。。

新手不要上这个飞机。如果真的很喜欢轴传,上120D02S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新手不要上这个飞机。如果真的很喜欢轴传,上120D02S

哎呀,我好激动,你终于回我消息了。能加我QQ吗,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哎呀,我好激动,你终于回我消息了。能加我QQ吗,求

年纪大了,不怎么玩Q。论坛上交流也是OK的,而且还可以让其他模友看见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年纪大了,不怎么玩Q。论坛上交流也是OK的,而且还可以让其他模友看见做参考。

主要是想给你看看图片。。

网友:
冲动是魔鬼,此机不适合新手

网友H:
LS说得对!新手放弃130X的念头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H:
LS说得对!新手放弃130X的念头吧

额,还有个问题,我现在买了一个DX8,又买了一个02s我怎么让我的DX8能控02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额,还有个问题,我现在买了一个DX8,又买了一个02s我怎么让我的DX8能控02s呢

不行。。。

网友K:
我记得好像之前看过一个帖子。。他卖飞机,他的飞机就改了接收的。。然后Spektrum的控,然后就能用了。。。

但是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帖子了。。。按道理说,都是DSM2制式的控,改一下02s上的接收器应该就可以用了吖。。。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记得好像之前看过一个帖子。。他卖飞机,他的飞机就改了接收的。。然后Spektrum的控,然后就能用了。。 ...

我所知道的是F牌可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6HE5&id=36415860248
你可以参照连接图,用S牌的接收机试试,当小白鼠

楼主:
其实整个7e,飞飞小机,真的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0x桨夹稍为补强与改V120全尾部.
A齿与主轴改金属外,最多再改个马达.其他千万不要花冤妄钱乱改金属件.只 ...

这个要支持一下, 130x和nanocpx真的很适合新手, 稳准不说, 还超级耐炸, 乱翻的不算啊, 我说的是像我一样的新手, 悬停,航线。 基本摔不坏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E:
130x桨夹稍为补强与改V120全尾部.
A齿与主轴改金属外,最多再改个马达.其他千万不要花冤妄钱乱改金属件.只 ...

技术很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