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ARK2 配合ACE one飞控没反应,

楼主(2014-06-11):
多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了  情况如下,.先接飞控电后接IOSD电,iosd 直接无反应,就和没有一样屏幕上一点信息都没有,先接iosd电后接飞控电,有iosd信息,屏上的信息不会动,就和没有连接飞控一样

网友A:
好好看说明书。。。写支持ACE ONE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说明书。。。写支持ACE ONE了么?

iosd 多少钱,iosd mini多少钱...居然两个一样的功能,,坑爹

网友B:
引用 楼主:
iosd 多少钱,iosd mini多少钱...居然两个一样的功能,,坑爹

不是dji不想加,是开发aceone的都走人了,dji改不了程序了,调参软件界面的错别字都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dji不想加,是开发aceone的都走人了,dji改不了程序了,调参软件界面的错别字都改不了

啊?不会吧,技术那么差?

网友C:
早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