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部分小机的“精简版”遥控器改装一下发射天线以提高稳定性

楼主(2014-06-11):
见到一些“精简版”的遥控器的发射天线寒酸得可怜,安置的方位很影响信号发射的效果,借一张图给大家看看。

建议有动手能力的可以换一条简单的2.4G铜管发射天线,only两块钱。塞到原来的假天线里改善一下信号发射效果,下面是125块钱一套的金星达JD385小四轴遥控器里的原装模块和铜管天线,据测试遥控距离可以达到100米。

网友A:
所以还是要弄个好控

网友:
遥控是大事,,不能马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是要弄个好控

控和发射器有什么关系,还是好空 配的必然是好发射器

网友:
改改更好,不过要焊好

网友:
这意味什么,一分钱一分货,贪小便宜吃大亏,最终达不到效果损失还是自已,中国很多人就是改不了贪小便宜这老毛病。

网友:
楼主没见过更寒酸的,某消失牌子的直升机遥控器是板载天线,直接在板子上刻出来的。

网友:
动手改改,也是玩航模的一种乐趣!

网友C:
請教,您說的這種天線是同軸線吧?那原本高頻頭只有一根銅心線的該如何接同軸線?遮蔽線要焊?還是只要把裡面線焊上就好?

网友:
我调换换977控上两个开关位置,才发现外天线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您說的這種天線是同軸線吧?那原本高頻頭只有一根銅心線的該如何接同軸線?遮蔽線要焊?還是只要把裡 ...

是同轴线的一种,全名叫做RG178高频馈线,屏蔽层当然要焊到模块GND上,所有模块都必须有的,不然天线振子就不匹配发射频率了,看下图。

上面JD385的模块PCB上还预留了双天线的焊点和IPX插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同轴线的一种,全名叫做RG178高频馈线,屏蔽层当然要焊到模块GND上,所有模块都必须有的,不然天线振子 ...

所以從GND拉一條線接到遮蔽層吧?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從GND拉一條線接到遮蔽層吧?
學習了!

不用另外拉线,GND就在天线芯线的旁边,都是设计好的位置,只焊一条短芯线是“精简”的做法,只能近距离飞飞,发挥不出多少发射模块PA的效能。在RF信号发射有一句话,好功放不如好天线,好天线不如好传播,天线的安置方位是很重要的。

网友D:
和接收上的天线一样。 这么小的功率, 室内用换天线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另外拉线,GND就在天线芯线的旁边,都是设计好的位置,只焊一条短芯线是“精简”的做法,只能近距离 ...

原來如此!又再度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接收上的天线一样。 这么小的功率, 室内用换天线没必要。

如果只是在几米的室内飞飞那天短线确实足够了,不过很多人是会拿到户外更宽阔的场地爽的吧。在更远的遥控距离,更多wifi、电力线、手机基站天线、微波天线等已知或未知的干扰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乐观了,特别是部分2.4G通讯协议设计抗干扰能力不强的机型就更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在几米的室内飞飞那天短线确实足够了,不过很多人是会拿到户外更宽阔的场地爽的吧。在更远的遥控 ...

v977这么小的飞机,感觉上没有换的必要,但是一定要重新焊牢原配天线(电线?),经我在室外公园里飞,50米左右没问题,再远对小机来说就是信号再好也看不清机机姿态了,所以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v977这么小的飞机,感觉上没有换的必要,但是一定要重新焊牢原配天线(电线?),经我在室外公园里飞, ...

977的2.4G协议只有4组跳频,比起其他小机动辄20组以上的跳频设计,抗干扰能力属先天不足,良好的天线传播对于减少失控的可能性尤其重要。换根简单的铜管天线对于厂家来说就是几大毛成本罢了,相比同是玩具厂的金星达JD385小四轴才125一套,都没有忽略这根天线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和发射器有什么关系,还是好空 配的必然是好发射器

这个倒是真的好控必然配好发射器不信你买个几W的控拆开看看

网友:
这种天线有2db增益,好。

网友:
呵呵呵好好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