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1000的BUG,创新也要考虑周全

楼主(2014-06-11):
S1000的一些创新很实用,但是S1000不是PHANTOM,有些创新设计还需要谨小慎微。近日安装了一架S1000,在连接A2M的M1-M8到机身上时找遍包装盒都没找到信号线,后来重读了说明书,发现现在已经改用这种线了。但是在一次通电后机臂上的电调报警,M5-M8电调闪灯。第一反应是飞控出问题了,连电脑一看数据都正常,八轴模式设置正确。但此时机臂还在报警,检查插线时发现这组排线中的一条松动,重新插紧,症状解除。
这种排线在PHANTOM上使用也就罢了,必经S1000震动比PHANTOM要大,而且这组插头是朝下的,万一在飞行中松脱......赶紧找出8根舵机线换上,8根线紧紧的排在一起,想拔出来还要费一番力气,个人觉得还是传统的更靠谱。

网友:
怎么样搞都有风险存在的。
另外传统的舵机线头,也虽然可能更紧点,但一样会有个别针接触不紧密问题。

网友:
打上热熔胶吧~

网友:
这种排线看上去很好

网友:
这种很容易在搬运中 撤到拉松  必须打胶水  我是换了传统的 3线插头

网友:
用带个扣的多好啊。

网友:
既然是套件,加个卡扣岂不是彻底没有脱落风险……

网友:
这的确是个应该考虑的问题。保证可靠性,应该是第一位的!楼主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最有发言权。

网友:
不过这个方便不少

网友:
这种接口的延长连接线轻轻一拔就断了,我都用3M胶粘固定

网友:
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我会将此问题与相关人员反应并给您答复。

网友:
LZ这个意见提的挺好的   S1000这种东西既要在便捷上体现优势 更要保证安全稳定!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插时就觉得不靠谱

网友:
为什么不用带锁止的插头? 比如 Molex,就是图传常用那种,杜绝隐患。

网友A:
确实不太靠谱

网友B:
S1000到手根本就没用这东西 直接传统接线 最好 还牢靠

网友C:
带个卡扣完全可以 避免这类问题的,难道产品研发时没有考虑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