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样提升涵道的效率,一定要加长的桶吗?多长为好?

楼主(2014-06-12):
请问大家,怎样提升涵道的效率,一定要加长的桶吗?以70涵道为例,多长为好?

有这方面的书刊介绍?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基本无效

网友:
偷气,改动力,减重~~~

网友A:
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 前后端使用导风管,出口要带内弧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 前后端使用导风管,出口要带内弧度的

谢谢指教,有图吗?

网友:
增加进气...

网友:
主要观念不是在喷口 而是在进气口  涵道其实主要靠进气来增加效率 而尾喷管只要起到一定的导流就行 一般来说 涵道的尾喷管不宜做很长 那样反而会降低效率  也就是进气道和尾喷管 做短一点比较好  但是不能没有  都是主要起导流的作用

网友B:
涵道出风端离飞机尾喷口越近效率越高, 进气顺畅也很重要(气道尽量直且粗细均匀进气横截面至少要大于尾喷口30%),,动平衡,电机效率,还有唇口(导流环)也很明显,还有扇叶距离内壁间隙越小效率越高,电机尾椎,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涵道出风端离飞机尾喷口越近效率越高, 进气顺畅也很重要(气道尽量直且粗细均匀进气横截面至少要大于尾喷口3 ...

LS朋友说的在理,另一个注意除了进出气道尽量顺滑通畅外,进出气和涵道面积比例建议在1.2和0.8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S朋友说的在理,另一个注意除了进出气道尽量顺滑通畅外,进出气和涵道面积比例建议在1.2和0.85

嗯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学习了

我记得以前写过一个关于涵道效率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