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150 XT150大家做不做防反插

楼主(2014-06-12):
我看有的喜欢电调端都红黑都用公头,
电池
都用母头。有的人
电池用红母头+黑公头,
电调相反。防反插安全,但是灵活性就差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接的?

网友A:
AS150 飞机端都是公头带电阻,电池端都是母头,是按颜色插的。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靠塑料外套进行防反插的。
如果只有香焦头的情况下, 就必须用一公一母的防呆设计。
如果单靠颜色来区别实在是太危险了。(大脑总有出错的时候)贴别是700, 600 这种需要两组6S串联的时候。
电线多,颜色混乱(串联线)。 所以还是物理防呆比较靠谱。

网友C:
as150这样的,其实根本没啥必要,只要按照颜色即可。插之前注意一下即可

网友D:
当然不论电池还是电调,都是一公一母,以保安全,看颜色不靠谱

楼主:
看来大家做法都不一样啊。。

楼主:
有的人喜欢防反插,有点觉得看颜色就够了,这难道没有国际标准吗?

楼主:
求国际标准,求潜规则。

网友B:
国际标准,一般电池正极为母头。。

网友E:
一定要有防止误操作得措施,务必

网友F:
电池那边必须是母头的,不然有短路的危险,需要防呆的话得靠护套

楼主:
电池全部母头,电调全部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