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了半天劲,沒几人看

楼主(2014-06-12):
继续解读"老玩意儿——F1B机头的变迁。

橡筋动力机头的演变主要是二个方面:
一、是越来越精准、减少磨擦尽量避免无谓損失橡筋的能量。
二、提高机头的功能,尽量发揮利用橡筋的能量。

从60年代的F1B机头说起

60年代的机头底座是木质的,主轴是一根28的自行車条,轴承是车条帽。桨根是两片铝片-夾。这样的结构,一是摩擦力大,另外是精度不好,框量太大影响对拉力线的调整,同时也影响螺旋桨螺距安装的准确性。还有个大问题是沒有锁,橡筋上好后必须用手抓住。如果等气流就一直抓着,直到出手为止。
    由于文G的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恢复这项运动。这个时代机头采用了机加件,为了提高效率加装了轴承,同时精度大大提高。
  从使用功能上说:由原来的拉力止动改成扭力止动,这是一个变革。拉力止动很不合理,对橡筋束的长短要求很高,我们常说玩橡筋动力主要是玩的橡筋与桨的配合,这样飞机做好就定了橡筋束的长度,大家知道橡筋每批之间的性能不是很稳定,这会影响对橡筋使用时的调整空间.
  另外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橡筋在使用时的残余变形会随着时间延长会变小。(你可自己测定一下,拿一根橡筋用圆珠笔画上标记l0毫米即可,用力拉断了也沒关系,拉后再测量,原来的l0毫米己长了很多,这就是残佘变形,你每一分钟测一次就会发现在逐渐变小)这样就会在橡筋拉紧的情况下,止动失效,螺旋桨继续转动,損失航模飞行高度。

  第二代:扭力止动机头:这代机头是靠扭力止动,和橡筋长束长度无直接关系。比如有时橡筋束盘n圈,但在飞行过程中需要加减圈数很方便,这样可充分发挥橡筋的能量。另外就是螺旋桨一旦止动再也不会出来,非常可靠。使滑翔稳定。
  扭力止动结构又分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的机头只有一个锁,就是地面与空中是同一个,在起飞前桨根是紧靠机头座的,止动梢插在座内,起飞前将其拔出,当动力结束时桨根失去磨擦力在弹簧的作用下又靠紧机头座将梢子插入,实现止动。(请看图片)

  第二个时期的结构复杂了-些,就是在起飞前加了-个地面锁,在结构上为下面实现变距机头打下了-个良好的基础。

  第三代就是变距机头了,橡筋动力的螺旋桨设计是最不好设计的,原因是橡筋的扭力曲线在前几秒非常陡,而后较长时间又较平缓,最后又突然到0。这样对于螺旋桨的设计要想照顾到每个阶段是不可能的。我国F1B的前辈们早在60年代就想了很多办法,但都不理想,用的最多的还是气动变距。就是把螺旋桨的刚性轴放在
螺旋桨焦点的后面,当螺旋桨在扭力大时,在空气动力的作用下桨会发生扭转变形成大螺距以适应橡筋的前期大扭距,随着距渐渐变小,桨在弹性的作用下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应该说还是有作用的,头像就是我64年的照片,就是气动变距桨,桨的前面的形状像个大肚子。正面桨样板用的是张蔼昆老师的。(5轮满分成绩获北 京市冠军)

  不过问题还是很多的:1,弹性多大合适,到底变了多大?两边的桨能对称一致吗?全凭自己的感觉。2,扭转变形桨的根部不动,桨尖变的很大,又大大增加了诱导阻力。
  84年看到前苏联老安的变距机头,回国后在北 京队苏师傅的配合下研制了自己的变距机头,把气动变距中克服不了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85年开始,我们的爬升高度有了明显的优势,从那时起我们才真正开始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四代:
多功能变距机头:从85年到87年用了两年时间把变距机头逐步完善提升到多功能。

  一是延时并桨并顺桨:就是出手前的桨是张开的,并且为了手投时减小阻力,螺旋桨是顺的,当开桨后,螺旋桨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延时开桨时间0.2秒至0.5秒。我不主张延时过多,延时开桨的目的主要是有利于运动员发力,可帶助跑手掷,使模型飞的更高。
  二是加装棘轮机构:橡筋绕好后如不及时出手会使橡筋松驰,也就是说扭力变小,这对第一爬升来说是很不利的,不过为了等气流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棘轮机构就是倒刺,在等气流时可以随时给橡筋补转数加大扭矩。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为争取成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今后机头怎样发展,那是年青人的事了。不过我总想:变直径同时变距更为合理。

想到哪,说到哪,我不会整理,有些乱,不知是否满意。

楼主:
正在学习,怎么绿了,还是请王老师帮整一下吧。谢谢!

网友:
      您不要直接粘贴,复制后先粘贴在文档上,再全选,清除格式。最后再粘贴在贴子上,绿色的底,就没了。我这是笨法子,网友还有更好的。

      最初只有文字隐藏在深绿色底面上的看不清的文字,也没有照片
。我用笨法子显示了下面我很赞赏的作者原文:

引用 网友A:
      好贴。这年头没有几个在玩自由飞项目了。楼主如果能将机头演变与提高飞行成绩的关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更 ...

      好,很愿意谈:橡筋动力机头的演变主要是二个方面:
      一、是越来越精准、减少磨擦尽量避免无谓損失橡筋的能量。
      二、提高机头的功能,尽量发揮利用橡筋的能量。

      下面细谈-下:60年代的机头底座是木质的,主轴是一根28的自行車条,轴承是车条帽。桨根是两片铝片-夾。这样的结构-是摩擦力大,
另外是精度不好,框量太大影响对拉力线的调整,同时也影响螺旋桨螺距安装的准确性。还有个大问题是沒有锁,橡筋上好后必须用手抓住。如果等气流就-直抓着,直到出手为止。
      由于文G的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恢复这项运动。
      这个时代机头采用了机加件,为了提高效率加装了轴承,同时精度大大提高。
      从使用功能上:

      由原来的拉力止动改成扭力止动,这是-个变革。拉力止动很不合理,对橡筋束的长短要求很高,我们常说玩橡筋动力主要是玩的橡筋
与桨的配合,这样飞机做好就定了橡筋束的长度,大家知道橡筋每批之间的性能不是很稳定,这会影响对橡筋使用时的调整空间;
另外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橡筋在使用时的殘佘变形会随着时间延长会变小。(你可自己测定-下,拿-根橡筋用圆珠笔画上标记l0毫米即可,用力拉断了也沒关系,拉后再测量,原来的l0毫米己长了很多,这就是残佘变形,你每-分钟测-次就会发现在逐渐变小)这样就会在橡筋拉紧的情况下,止动失效,螺旋桨继续转动損失模型高度。

      第二代:扭力止动机头:这代机头是靠扭力止动,和橡筋长束长度无直接关系。比如有时橡筋束盘n圈,但在飞行过程中需要加减圈数很方便,
这样可充分发挥橡筋的能量。另外就是螺旋桨-旦止动再也不会出来,非常可靠。使滑翔稳定。扭力止动结构又分两期:第-期只有一个锁,就是地面
与空中是同-个,在起飞前桨根是紧靠机头座的,止动梢插在座内,起飞前将其拔出,当动力结束时桨根失去磨擦力在弹簧的作用下又靠紧机头座将
梢子插入,实现止动。(请看图片)第二期结构复杂了-些,就是在起飞前加了-个地面锁,在结构上为下面实现变距机头打下了-个良好的基础。

      第三代:
变距机头:橡筋动力的螺旋桨设计是最不好设计的,原因是橡筋的扭力曲线在前几秒非常徒,而后较长时间又较平缓,最后又突然到0。这样对于螺旋桨的设计要想照顾到每个阶段是不可能的。我国F1B的前辈们早在60年代就想了很多办法,但都不理想,用的最多的还是气动変距。就是把螺旋桨的刚性轴放在螺旋桨焦点的后面,当螺旋桨在扭力大时,在空气动力的作用下桨会发生扭转变形成大螺距以适应橡筋的前期大扭距,随着距渐渐变小,桨在弹性的作用下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应该说还是有作用的,头像就是我64年的照片,就是气动变距桨,桨的前面是大肚子。正面桨样板用的是张蔼昆老师的。(5轮满分成绩获北 京市冠军)
      不过问题还是很多的:I,弹性多大合适,到底变了多大?两边的桨能-致吗?全凭自己的感觉。2,扭转变形桨的根部不动,桨尖变的很大,又大大增加了诱导阻力。
      84年看到前苏联老安的变距机头,回国后在北 京队苏师付的配合下研制了自己的变距机头,把气动变距中克服不了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85年开始,我们的爬升高度有了明显的优势,从那时起我们才真正开始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四代:
      多功能变距机头:从85年到87年用了两年时间把变距机头逐步完善提升到多功能。
-是延时并桨並顺桨:就是出手前的桨是张开的,並且为了手投时減小阻力,螺旋桨是顺的,当开桨后,螺旋桨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延时开桨时间0。2秒至0。5秒。我不主张延时过多,延时开桨的目的主要是有利于运动员发力,可帶助跑手掷,使模型飞的更高。
二是加装棘轮机构:橡筋绕好后如不及时出手会使橡筋松驰,也就是说扭力变小,这对第-爬升来说是很不利的,不过为了等气流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棘轮机构就是倒刺,在等气流时可以随时给橡筋补转数加大扭矩。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为争取成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今后机头怎样发展,那是年青人的事了。不过我总想:变直径同时变距更为合理。

      想到哪,说到哪,我不会整理,有些乱,不知是否满意。

网友:
您不要直接粘贴,复制后先粘贴在文档上,再全选,清除格式。最后再粘贴在贴子上,绿色的底,就没了。我这是笨法子,网友还有更好的。

至于 “费了半天劲,沒几人看”
我觉得主要是给自己曾经奋斗过的事业作个小结,留下念想。
您的文章已经将我们这个小区的人文素质提和影响力高了一大步,这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B:
向您推荐,请关注研究年轻人的文章

奶爸实名认证    发表于 2013-7-24 22:06 |
更新!!二级橡筋批量完工!!!试飞ing...

网友:
我看了,也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不要直接粘贴,复制后先粘贴在文档上,再全选,清除格式。最后再粘贴在贴子上,绿色的底,就没了。我这是 ...

谢谢!还得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您推荐,请关注研究年轻人的文章

奶爸实名认证    发表于 2013-7-24 22:06 |更新!!二级橡筋批量完 ...

这个必须支持。

楼主:
我想幽默-下。

网友C:
好好好,又学习了一遍,现在的年轻人都去飞遥控去了,--------更有很多人飞多轴去啦。

网友:
现在这个年代还玩橡筋的话,简易的是入门,复杂的,一般爱好者还真是没那个条件去研究和加工复杂的机构,其实它已经是很高很极端的技术了。

还不如玩玩小电动。。。更能享受飞行。

网友:
背景太晕眼了,给个面子,看看

网友:
      当代的 少数能够坚守自由飞这块阵地的爱好者们真不容易,模型要自己动手制作。机械机构也要自己加工,真不容易。
这些爱好者应该都是青少年时期参赛的佼佼者,始终如一的 追求,值得鼓励,值得赞扬。

      引用模友的一句话:“ 三项自由飞实际上技术含量极高,这是当今拼设备拼投资显富摆阔的土豪们无法理解的。”
      当年 自由飞项目是普及,如今发展成高精尖,让多数人望尘莫及了。一进门就朝着遥控下手是当代的特点,以为只有无线电遥控才是高精尖的模友们,不妨通过网络多了解一些国际级的自由飞项目。有机会观摩一次更好。
      有不少当年自由飞爱好者早已经研究无线电遥控有了成绩,也不能说是离经叛道,紧跟时代的发展也是航模的特点。
      我过去因为工作而搞自由飞,现在也喜欢遥控模型飞机。不能说是喜新厌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不要直接粘贴,复制后先粘贴在文档上,再全选,清除格式。最后再粘贴在贴子上,绿色的底,就没了。我这是 ...

9494,最近不懂装懂的“噴子”们已经消失了。哈哈,这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9494,最近不懂装懂的“噴子”们已经消失了。哈哈,这也是一种进步!

丹老已经说自己是笨法子了,请教 正确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好好,又学习了一遍,现在的年轻人都去飞遥控去了,--------更有很多人飞多轴去啦。

彭总,还在广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丹老已经说自己是笨法子了,请教 正确的方法?

好,我来排版。老专家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错别字太多,标点也乱用,还知道自己乱,已经不容易啦。有空我再把图加上,方便大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我来排版。老专家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错别字太多,标点也乱用,还知道自己乱,已经不容易啦。{:1_ ...

怎么把题目都给我改了!我改回来了!

网友F:
很好的东西,但是现在很难找到成品总成购买,每个爱好者自己去做一个也不太现实。

有的量产的话,我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彭总,还在广西吗?

对,在桂林。

网友B:
文章重新排版,再用大字体,插上照片,读者更喜欢了。
我也学习了排版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东西,但是现在很难找到成品总成购买,每个爱好者自己去做一个也不太现实。

有的量产的话,我要

我前面讲了,今年七月12在讦昌全国比赛我去,-来纪念我飞FlB50周年,二来顶一顶Fl的少壮派。
明年和我学生张健合作开发F1B,其实我己部分设计好了,但他们忙着挣钱(搞无人机)这个还沒干。我真有点担心。

楼主:
你上自由飞联盟QQ群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章重新排版,再用大字体,插上照片,读者更喜欢了。
我也学习了排版的格式。

总那么谦虚。

网友:
俺新手一枚,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上自由飞联盟QQ群了吗?

还没有,告诉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告诉我一个。

如想参加就把你的QQ告诉我,要实名。

网友:
这样为本区增光彩的好贴换个确切的标题,应该是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络的规矩,就是人人平等,无论你的年龄老少,其他人尊重你的学识,当你是专家是大家的抬举,千万不要自己 ...

这都啥事呀,不再淡定啦   俺可是一直认定论坛是处可乐又长见识学知识的地儿哦 可别毁了俺的三观

网友:
老航模的手工工艺只能在这里欣赏了。

网友G:
这是老革命杀回来了
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帖子里的多余贴已经删除。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老革命杀回来了
精细!

老了,晚年在和大家-起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想参加就把你的QQ告诉我,要实名。

我也是自由飞项目的爱好者能加我一个吗?QQ:1534639923.

网友:
收藏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了,晚年在和大家-起玩玩。

已经被浏览了800多次了,还是没几人看吗?

网友:
值得鼓励,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