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们来帮晚辈个忙吧

楼主(2014-06-12):
跟风买个并充板。手里有个B6。看帖子才知道B6只能开到5A。3S电能并充两块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想咨询下,我把充电电流控制在5A能同时充6块3S电池吗?时间是有的是,通宵充也可以。
另外潜水发现并充的话电压要一样才行,每块电池的电压要如何保持一致啊?难道要放电到同等电压在一起并充吗?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
你往板上一插就平衡了

网友:
并充板是给大电流充电器用的,比如pl8一类,一般是八轴或者700级直升机的电池,一组两块一起用,基本上电压一致,才会去并充。

网友:
充电时一定要看守,不管什么充电器,论坛曾经有人过充后家里火灾的。
我现在用PL6,之前用B6的时候充到夜里也看着

网友A:
B6使用并充板的效果不会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使用并充板的效果不会很理想。

这B6是最低端的平衡充吧?

网友:
我的B6用5A但是达不到!

网友B:
我一直在用并充,B6和B8

网友C:
建议不用B6,太拼人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用B6,太拼人品了

那哪款性价比好些

网友D:
并冲板上不是有平衡插头吗 还用要求被充电电压保持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冲板上不是有平衡插头吗 还用要求被充电电压保持一致吗?

这我知道,如果电压相差比较大的话,平衡的时间会很长。这样是不是伤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哪款性价比好些

bc168 不错 中阶用这个。多潜水吧

网友:
如果充多个电池,换一个好点的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如果电压相差比较大的话,平衡的时间会很长。这样是不是伤电池了

并充并充,当然是并联充电,电压不一致时,高电压的会给低电压的充电,电压差大电流会比较大,所以有危险,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用并充,B6和B8

请教最右边的是?

网友:
乐迪CB86充电器

网友:
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感觉一般,跟A6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