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松香干吗用的

楼主(2014-06-12):
助焊剂是干什么用的?可调温度的电烙铁有什么好处?焊接电池插口用多大功率电烙铁?新手求助

网友:
松香就是助焊剂的一种,作用是辅助焊锡与焊接面的融合,放一点松香在要焊接的地方,焊接会更轻松。焊接电池插头这个要看你用多大的插头,一般的插头30w的烙铁足够了,温度在300°左右就可以

网友:
顶,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内容祝韩,清洁

网友A:
松香那玩意焊金属不管用,我一般不用,如果要在金属上焊接的话,必须要焊锡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香那玩意焊金属不管用,我一般不用,如果要在金属上焊接的话,必须要焊锡膏。

焊锡膏有腐蚀性,如果使用的话,用好后焊接部位最好擦干净

网友C:
松香助焊剂含弱酸性,加热后可去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及降低被焊接材质表面张力,焊银、铜及镀镍铜线很好,焊铁要用焊锡膏或镪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助焊剂含弱酸性,加热后可去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及降低被焊接材质表面张力,焊银、铜及镀镍铜线很好,焊 ...

什么是焊锡膏,起什么作用

网友:
助焊剂去掉金属表面氧化层。松香类适合电子焊接,还原性的。酸性的助焊剂,焊锡膏,不锈钢助焊剂之类的适合焊铁,不锈钢等。
只是焊接模型插头,硅胶线等,最好用含助焊剂的焊锡丝,不要无铅的,要含铅的焊锡丝就好。

烙铁恒温的比较好用,热量需求大的时候能供得出来,不用的时候不会温度过高。不需要高温的时候能当小功率烙铁用。

烙铁头最好用粗的,传热好。好用的形状斜扁口,从表贴到香蕉头都搞定。

我们一般用白光的恒温烙铁,不要发票一套500左右。最大功率60w,够了。

焊东西还需要一些辅助固定工具和铺一层橡胶工作台面。

至于焊接手艺,得慢慢学。基本要诀就是表面处理干净,充分加温,适量使用助焊剂和锡,焊点凝固前不要抖动。

我们做样机找手焊工的高手,按点数收费,一天能赚几百块。焊出来的板子(电调那种复杂度但是更大块)几乎看不出来是手工焊的,非常工整干净,人家不用助焊剂,只用自带的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绝对是手艺,就是这个工资赚的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焊锡膏,起什么作用

焊锡膏有多种中性的就是松香膏,还有就是强酸型的可以焊铁皮,镍(镍镉、镍氢硬壳锂电)有腐蚀性焊完要用酒精擦洗残留物。镪水就是稀盐酸!

网友:
松香的另一个大作用是清理烙铁头的氧化物,合理的在烙铁头上吃上一层亮锡,
方便焊接,功率越大的烙铁,烙铁头更易产生氧化物。

网友:
跟炒菜放油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锡膏有腐蚀性,如果使用的话,用好后焊接部位最好擦干净

当然不能涂多了。只要涂在焊点上,以后上面就盖上了焊锡了,何来腐蚀?这东西焊金属必须要用

网友:
焊接用的镪水是氯化锌溶液,也可在稀盐酸中放入锌充分反应后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