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温度的电烙铁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4-06-12):
可调温度的电烙铁有什么好处

网友A:
焊不同东西的时候方便控制温度。比如要焊接很粗的线头时,我就需要把温度调高到400度左右让大块的锡能够保持融化状态;焊细线时,可能我就调到300度甚至更低一点。焊铜,焊合金都不一样。

网友:
内容其实真没多的作用,就是不用时可调200度保护

网友B:
可调温度的电烙铁还是很好地,首先是功率大升温快回温也快(靠电路控制温度不烧烙铁头),而且温度准确,可以适应不同需要。必备一把。

网友C:
不烧烙铁头

网友D:
肯定要方便些。

网友E:
烙铁过热焊锡就不沾了,所以调温的好

网友:
天气不同,烙铁头的温度会不同,温度高烫坏了元件,过低又化不了焊锡,可调温的烙铁适应性强,你一把烙铁基本够用了。

网友F:
当然有好处,不然人家整那个干啥。细咀就把温度调低点,粗的就调高,如果温度高了咀氧化的快

网友G:
可调音量的音响有什么好处?

网友H:
保持相对稳定温度,节能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