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 BL飞行时有高频铃声一样的啸叫声,你们的有吗?

楼主(2014-06-12):
以前飞无刷mcpx和gcp都是差不多的声音,这个hp100bl除了一般的噪声外,还有一种象高频电铃一样的啸叫声,当然不是非常大,但非常清晰。不知道其他hp100bl玩家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A:
电机拉转速的声音,很平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拉转速的声音,很平常啊。

谢谢。
但为什么原来mcpx的无刷主电机没有这种声音呢?而且我用过不少不是这种微型的无刷电机(飞固定翼用的),也没碰到过类似的声音。
您见过的HP100 BL也有这个声音吗?

网友:
这种啸叫声主要来自齿轮或轴承,一般减速齿的磨合初期噪音会大点,另一种比较少的是电机轴承精度不好或装配不良引起的啸叫声。

网友:
定速电调的小机更容易出现这种声音,齿轮噪音有点嘈杂,但是这种拉转速的声音听起来蛮舒服的。
就像电调自检时电机会滴滴滴一样,这种类似哨子的声音主要来自电机。

网友A:
我的977在猛拉油门时会有类似哨子的声音,还有其它改造的无刷小机也有这个声音,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高频电铃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977在猛拉油门时会有类似哨子的声音,还有其它改造的无刷小机也有这个声音,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 ...

我觉得也跟哨子声差不多,感觉有点金属的声音,只不过HP100BL即使只是悬停着,也会一直响,这声音是连续不断的

网友:
如果能上视频就方便回答了,做几下3D模式的蛙跳和悬停就行。
或者你搜几个无刷小机的视频看看听听就知道了。

网友:
多半是齿轮的原因,检查检查电机有没有和机架干涉

网友:
过 共振点

网友B(2014-08-08):
我的hp100bl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前都没有,炸机修好后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