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神们一个问题,关于k8的

楼主(2014-06-12):
想用遥控器来调尾巴的感度,需要怎么设置?
三轴是k8 遥控器是天8,希望大神们给予指导

网友A:
在“其它”里设置“陀螺增益”,然后就可以在控上设置了,注意感度要看软件显示的,而不是看控上的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其它”里设置“陀螺增益”,然后就可以在控上设置了,注意感度要看软件显示的,而不是看控上的感度

能不能再具体点?具体到控,小白不会操作啊

网友B:
先看你k8的感度线接在接收的哪个通道,通道错误了,调啥都白搭打开k8的软件,初始如下图

改变 其他 中的激活频道选择,由通道0变成 辅助->陀螺增益

这时候尾部旋转翼中的陀螺增益变成

看最下一行字“从发射机”,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控里的感度通道来改变k8的锁尾感度了,450基本设置在60左右就很好飞了

网友:
以上都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你k8的感度线接在接收的哪个通道,通道错误了,调啥都白搭打开k8的软件,初始如下图

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你k8的感度线接在接收的哪个通道,通道错误了,调啥都白搭打开k8的软件,初始如下图

谢谢指导,已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你k8的感度线接在接收的哪个通道,通道错误了,调啥都白搭打开k8的软件,初始如下图

已经搞定,谢谢大神

网友:
好详细,学习中。

网友:
论坛里有帖子教V8的尾巴设置,其中有详细的说明,图文并茂,一看就懂。其实是需要把其中的一个通道映射什么的选上,然后就会发现感度通道的显示条就能随着控里的设置变化了,但是控里的感度不是实际感度,是在V8的内置感度基础上再增加或减少一定数值,在软件里看看控里百分比和软件实际显示的对应值,心里大概有个数,外场就好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