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用KST515,需要配6V接收~

楼主(2014-06-12):
DEVO10控 为了用KST515,需要配6V接收,除了devoRX1002,还有哪些接收能用呢?

网友A:
rx1002本来就是6v的啊,只是不能支持高压,最高就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1002本来就是6v的啊,只是不能支持高压,最高就6v

DEVO10还能配别的6v接收吗?

网友:
RX1002可以直接上7.2V,我的X42配铂金V3 BEC7.2V 飞了几十个起落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一般接收机不都是4.8~6伏的么,特别说明HV的就不一定了有7.4的8.4的还有9.6的。普通接收你6伏随便用啊,保证没问题。

网友B:
学习了,本来以为可以用rx601带kst5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本来以为可以用rx601带kst515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RX601 RX701都是5v,带不了kst515吧~ 看来要用515只能用1002了,别的牌子的6v接收有能配DEVO10的吗?

网友C:
随便你用什么接收都可以的

网友:
华只能用本家接收吧,他是dsss制式,别家都没听说过,或者我学识浅薄孤陋寡人了~~~

网友D:
我也是D10控 你说450换个515舵机 还得换6V接收 什么意思啊???D10的7通道接收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D10控 你说450换个515舵机 还得换6V接收 什么意思啊???D10的7通道接收不能用吗?

rx701接收工作电压5v,kst515要6v,两者能在一起用吗?是RX701可以上6v,还是kst515可以上5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rx701接收工作电压5v,kst515要6v,两者能在一起用吗?是RX701可以上6v,还是kst515可以上5v呢?

我也不知道哎 我锁尾舵机不行 准备要换呢

网友E:
515用5V也完全没问题啊,只是性能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5用5V也完全没问题啊,只是性能差点

如果电压上不了6v,就没必要用5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你用什么接收都可以的

有的接收只能到5v,可kst515最低要6v,5v给515不太好吧~

网友F:
701可以上6v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1可以上6v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不可以。。。

没用过701,701标的是5v,6v也可以用吗?不会烧吗?就想知道这个~

网友G:
KST515可以在不同的伏数下工作,只不过效率不一样,我就是用601带515,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电压:DC4.5V-8.5V
力量:
3.70Kg.cm@7.4V
3.10Kg.cm@6.0V
2.50Kg.cm@4.8V
速度:
0.05sec/60°@7.4V
0.06sec/60°@6.0V
0.07sec/60°@4.8V

楼主:
引用 网友G:
KST515可以在不同的伏数下工作,只不过效率不一样,我就是用601带515,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电压:DC4.5V-8. ...

朋友,你这个是215的参数吧,515最低是6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