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50油鸡的尾翼问题

楼主(2014-06-12):
新入手一台jr 50的油鸡,上的是os 55hz-r的
发动机
,陀螺用的是vbar,其他飞行都还是比较稳定,但是陀螺锁尾的有点问题,悬停飞行中,尾翼朝我,始终会往右边偏,可以修正,修正完大概20-30秒左右,会慢慢偏右大概30度左右,天气没有大风,微风天气,检查机械和尾推装置,都很正常顺滑,请大神指点,什么原因。接收机用的r7008sb,控是futaba的t14sg

网友A:
调尾舵机连杆长度试试

网友A:
尾舵中立点,尾翼角度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