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和直升机哪个效率高?

楼主(2014-06-12):
载重这一方面

网友:
看旋翼就知道了 直径越大效率越高

网友:
同样内容发一个就行了。

网友:
哪个更好操作呢?

网友:
必须直机,轴越多效率越低

网友:
别的不说,直升机有20%以上的功率消耗在尾桨上,还有机械上的功率消耗,你说哪个效率高~

网友:
载重还是多轴吧

网友(2014-07-22):
直机高,但是多轴稳定一点吧,其实效率也一样的

网友:
去掉飞控那载重大及稳定

网友(2015-04-27):
其实现在的多旋翼机,应该准确叫做多旋翼直升机,因为标准的旋翼机,主浆是没有动力的,所以现在说的多旋翼机更确切的说是直升机的变体,因为采用了多旋翼结构,所以抵消了扭力,不会产生自旋,(除非你需要自旋,可以在飞控上做文章),这也就省略了尾浆,但就现在的标准平铺式多旋翼机来说,其实是个中庸产品,因为它靠水平旋翼的不同状态,兼顾了升力和机动,这样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操控简单,但也带来了效率的降低,作为飞机实用性来说,基本需求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高机动性,一个是高载重力,所以如果你追求某一个方面的性能强大,一定要在标准机型模式上做改进,才能符合你的需求,当然你这就需要合理的机体结构和相应的飞控来配合,未来各种机型(固定翼,直升机,多旋翼)一定会根据使用需求像融合方面发展,万能产品是不存在的,专用定制机型才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