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及电机温度

楼主(2014-06-12):
帮忙指点一下,
电机
正常的工作温度范围,电调的正常工作范围,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飞10钟不烫手,65度左右。

网友B:
电调电池马达哪个热就是哪个累了,合理搭配和使用应该都是温的。

网友C:
六十度左右都正常。45度已经开始明显感觉热,50度已经烫了。60度基本上不能摸了。

网友D:
直机的电机在旋翼下,一般连温的感觉都很少,电调稍微有点热

楼主:
看来,控制在60度,是比较合理的,谢谢。

网友E(2014-07-12):
摸着不烫手到很夸张就可以

网友F:
新手看见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