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x5有人用2s锂电直驱的没?

楼主(2014-06-12):
电池放来放去就是不知道放哪里最合适?求指教

网友A:
建议使用mini大力士或者GSR3030,不占地方,重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mini大力士或者GSR3030,不占地方,重量轻

我舵机是servoking695跟695i锁尾,3030我有,但不过好像供电还是不够,炸了次机就拆了,用直驱就没有供电不足的现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舵机是servoking695跟695i锁尾,3030我有,但不过好像供电还是不够,炸了次机就拆了,用直驱就没有供电 ...

3030 可是10A的哟~这都不够啊?
直驱一般都是直接把电池贴到底板下面,如果舍得花钱的话,可以试试mini大力士,那个好像是20A的~

网友:
回帖 证明我来过

网友:
3030我回复过一个魔友的帖子,有供电不足的嫌疑,暴力升降,有可能导致陀螺仪重启。现在换的大力士,地面暴力测试,没出现问题。

网友:
凤凰90a就可以了,不要搞的太复杂

网友:
X5就是为了方便,一块电池,现在又用直驱,不是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