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GY100双感度数码观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4-06-12):
小飞家的450V3有副翼直机 炸机修复后就锁不了尾 机通电对频后陀缧仪就闪不停 是不是陀螺故障 怎么修理 买一个的话是几米

网友A:
要有其他陀螺仪,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插头开关确定正确无误,包括接收机。这应该不贵,不行收个二手都比这个强,我还有一个KDS800你要愿意可以复我。

网友C:
参照gy401陀螺的说明书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