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12):
10000毫安
电池
3s 4s 6s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吗?哪一个好?

网友A:
电芯数量不一样,电压不一样啊

网友B:
10000MAH是单节电池的容量,3s,4s,6s是电池的个数,
电流×电池个数的电压=这个电池组合的总功率,看实际需要来定,
你看哪个好?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容量一样、电压不一样。

网友D:
就是电压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