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朗宇340kv盘式电机能玩空翻吗?

楼主(2014-06-12):
求解,大家说说。

网友A:
用340kv 15寸桨玩空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40kv 15寸桨玩空翻?

是桨大了就不能玩吗

网友B:
空翻是暴力型  需要响应速度快 灵活

小一些的浆配高KV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翻是暴力型  需要响应速度快 灵活

小一些的浆配高KV马达

直升机的不是大桨吗

网友:
可以..就是翻飞半径估计有点大
容易掉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升机的不是大桨吗

完全两回事 电直的马达跟四轴的不一样  而且电直有齿轮  四轴直接输出

暴力必定要用高KV马达才能反映块  但是高KV马达是没法用大浆的 力效极低

四个15寸浆转起来形成了4个小平面 这些都是阻力  就好像在空中让一个大板子灵活翻转是不可能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两回事 电直的马达跟四轴的不一样  而且电直有齿轮  四轴直接输出

暴力必定要用高KV马达才能反映 ...

那是不是普通四轴也不容易空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普通四轴也不容易空翻

也可以做 但是效果不好 等变距吧  现在好像已经有了 有开箱图了

网友:
红旗轿车越野性能怎末样?求解,大家说说。
苹果手机看大片震撼不?求解,大家说说。
满汉全席野炊时候吃好不?求解,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