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80越来越慢了,啊!原来是我越来越快了。。

楼主(2014-06-12):
我开玩笑的!!!!!。。。

下面是悬停脱控,一手拿控,一手拿手机照的,不清晰...是我紧张啊...手抖

80确实不好控,我觉得是舵机行程太不线性了,
调了好久,室内悬停稍微舒服点了,动舵量不会显得太贼了

参考了好多高手的参数..(特别是虎头猫,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买的,想看看到底它有多贼,坑死我了)

小机惯性太小,升降和副翼的舵量初段一定要调的平缓一点才行. 不然动一点摇杆就偏好远

这是舵量总行程,

斜盘

副翼升降曲线,我调到60%平滑度

其实还可以再平缓一点,不过初段太平缓了,后段就会陡得有点突然了.

哎~,虽然悬停手感稍微顺点了,但是还是做不出动作来..,一翻滚就控制不住了,不知道,把升降副翼的曲线取中段,再平缓一点会不会好点

----------------------------------------------
FBL80现在都没人玩了,也没人讨论了,满屏都是977的

不过话说回来,适应下80的"贼" ,再飞其他机,真的感觉眼睛看的东西慢了

网友:
头文字D看多了

网友:
好像驰援将出HCP80三六轴可切换的直升机了。那就可贼,可不贼了

网友:
因为自己买的就是977,当然说的、关心的主要就是977了。
楼主玩FBL80,完全可以多说多讲FBL80嘛

网友A:
刚开始是很紧张!我现在用普通模式,可以自旋完一整块电了~~~

机子重新调校了一下,找到些窍门了,自己摸索真的好难,困扰我好几个月!

关键是轴承润滑和主轴与主轴轴承的间隙控制,还有十字盘轴承的润滑都很重要,再一个就是尾电机炸机后,尾电机轴容易弯,这个不好发现,尾桨会双桨造成机身抖动过大,从而严重影响了稳定性!

网友A:
飞场很重要,有条件就找蓝球场飞,一定无压力,室内飞有家具,打到主桨就容易崩坏掉~~~

室内蓝球场更佳!地下车库也行!

网友A:
原厂的主板电池连接线质量非常次,内部很容易断芯,建议换掉,你会发现动力增强至少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是很紧张!我现在用普通模式,可以自旋完一整块电了~~~

机子重新调校了一下,找到些窍门了,自己 ...

这个是对的,我一向觉得排震减阻比所谓改大动力来的实际,而且还精准

哎~,我这架轴承,主轴贴合这方面还好

就是十字盘上下盘不平。。有点斜,不是装斜的,是本身不精准,还不好调,  然后我买了个鱼眼的,又是新版本的,套不进主轴,坑死!

还有就是,大齿盘是不是平的。转起来明显起伏。。。怎么掰都搞不定,这个最坑爹。。

网友B:
其实80是台不错的好机,它的高灵活性用来练习飞行反应很不错,如果能把80玩好再玩其他机估计都不会有什么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主板电池连接线质量非常次,内部很容易断芯,建议换掉,你会发现动力增强至少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吧~~ ...

这个电池连线,我还以为多结实的,看着硅胶线还多粗壮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场很重要,有条件就找蓝球场飞,一定无压力,室内飞有家具,打到主桨就容易崩坏掉~~~

室内蓝球场更佳 ...

话说,我觉得你现在都飞了一年的80了,你就是现在的水平,随便上个什么机,不管大机小机。。。你会觉得太轻松,飞着会走神的。真的!!!!!绝对是实话。

以前120我在客厅飞有点害怕,现在回过头来飞,现在在阳台学阳台侠,看可以低头看控参数

你绝对够资格先上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80是台不错的好机,它的高灵活性用来练习飞行反应很不错,如果能把80玩好再玩其他机估计都不会有什么难 ...

绝对的赞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我觉得你现在都飞了一年的80了,你就是现在的水平,随便上个什么机,不管大机小机。。。你会觉得 ...

现在飞的确很放松了,刚开始绝对紧张,混身出汗(正好是去年五六月份),那时练对头是道槛,连续大炸好几次,现在一点都不紧张了~~~

现在一次连飞六块电池,再加四块全新电池(准备练倒飞用)一共十块电池,正飞很少再炸机了,基本平均十电才小炸一次~~~

之前室内倒飞三次大炸三次。室外上周下楼练习时有些晚,偷懒没去草地(要走十分钟路),楼下蓝球场又被人占着,看太阳快落山,光线已经不太好了,硬头皮第一次倒飞成功,但因为飞太高光阳不好看不清,下降高度时错舵小炸一次。第二次还是飞太高,副翼舵给大了,撞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墙上,切熄火自由落体水泥地面坠机,头罩炸裂,主桨开裂,再飞有杂音,回家仔细查看有轻微双桨,后把横轴拆下仔细查看不弯,桨夹重新安装,主桨开裂部门错位部位对回,再试又和炸机前一样了,非常稳,就头罩下部破了些~~~

因为怕翻的太慢用的原厂曲线,感觉太过灵敏,下次用修改过的参数去草地试一把,倒飞应该很快就会成功了~~~

等倒飞搞定,准备上500级的飞机~~~

网友C:
LZ的FBL80设置挺矛盾的,降了舵机行程又把十字盘混控开得好大,然后把曲线弄得好迟钝。我的FBL80都是把舵机行程开到100%以尽量利用舵机的分辨率,方向舵量开到125%加快自旋的速度,其他舵机曲线保持线性即可,螺距用两段线性的斜线:-20,-15,-10,-5,0,25,50,75,100,以保持和3D模式同样的线性螺距手感,十字盘混控全部2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Z的FBL80设置挺矛盾的,降了舵机行程又把十字盘混控开得好大,然后把曲线弄得好迟钝。我的FBL80都是把舵机 ...

请教十字盘混控全调25后,3D时还能翻过来吗?

我用的原厂控,原厂控缺省十字盘混值是:

ELEV 45

AILE -60

PIT  60

我现在都用这个参数飞悬停包括倒飞,下次调小些试试,之前都是用

ELEV 45

AILE -45

PIT  45

这个数值感觉太稳了,现在恢复成原厂参数练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十字盘混控全调25后,3D时还能翻过来吗?

我用的原厂控,原厂控缺省十字盘混值是:

我的D10控,舵机行程100%时十字盘混控开25,集体螺距差不多15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D10控,舵机行程100%时十字盘混控开25,集体螺距差不多15度了。

学习!螺距从没有量过,请问是用这张图在显示器上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螺距从没有量过,请问是用这张图在显示器上量吗?

不是用显示器,我上面图里的桌面上那张切割垫就有角度看了,里面FBL80双桨并起来3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显示器,我上面图里的桌面上那张切割垫就有角度看了,里面FBL80双桨并起来30度左右。

看到了,刚才网速慢没看到图~~~

学习了!

楼主:
但是我问过这个舵量总行程的问题,

一般都是说各自曲线劲量放大。。在总行程中控制上下线,这样才是保留舵机分比率的做法。。。。

网友D:
60的曲线太肉了吧。80调试我觉得好麻烦~~需要斜盘混空。现在飞MCPX 和977啥参数不用调。所以我打算出80了大量配件2主板4头4电,3电机。若干配件
240不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