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小电直玩玩 求大神们推荐

楼主(2014-06-12):
FUTABA的控 要求有高频头的、
主玩固定翼 无奈去一次飞场太远 而且老家玩航模的少 大热天的一人不想跑 所以打算买个小6通电直玩玩
看中FBL100 和HP100BL 求教下这两款哪个耐炸 配件便宜

网友A:
當然是HP100BL...FBL100是舊機了,沒自旋優化,也不是原廠無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HP100BL...FBL100是舊機了,沒自旋優化,也不是原廠無刷

我看有的说BL很暴力

网友B:
fbl100很耐炸,bl动力强了肯定不如fbl100耐炸

网友:
耐炸和暴力不可兼得!

网友:
收我的二手super cp

网友C:
目前适合新手玩的小6通从耐用和维护投入方面考虑比较好的有mini cp、FBL100、977等,这些机都很耐炸,可经得起新手的练机折腾,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另外还有HP100BL,这款机动力方面比较强,不过抗摔方面就不比前几架好了,有一定飞行技术此机才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像150或者MCPX那类豪机就不推荐新手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适合新手玩的小6通从耐用和维护投入方面考虑比较好的有mini cp、FBL100、977等,这些机都很耐炸,可经 ...

MINI CP配件贵 以前玩过  FBL100 貌似没有自悬优化 977必须用原厂控
这么算下来 只能选HP100BL?

网友D:
hp100有刷的动力比无刷弱一些,但比教耐炸,它的桨夹以改良过,一般炸机也没什么事,无刷的动力比效强,有刷无刷的自转优化非常好,而它的配件也是小机中最低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p100有刷的动力比无刷弱一些,但比教耐炸,它的桨夹以改良过,一般炸机也没什么事,无刷的动力比效强,有刷无刷 ...

futaba控好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控好设置?

非常易!

网友:
mini cp或者super cp + 华科尔fhss接收。

网友:
要高频头的话  几乎没哟选择余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