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应该入手什么飞机入门, 潜水好久,发现都是5年前的推荐帖了

楼主(2014-06-1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89

潜水很久, 目前控D10+模拟机在家狂炸ING。

准入入手个耐摔的小灰机试试 。不想要同轴双翼的。求推荐。。。。。。。。。不要最便宜的,只求性价比高的。

网友:
个人觉得450飞越就OK了 炸鸡配件不贵

网友:
六通道的直升机没有耐摔的,起码一副大桨钱。再“狂炸ing”个把月技术就差不多行了

网友A:
我是单飞的,我说说我的入模之路吧,  先是买了4通机,伟力911,熟悉一下油门和各面的舵量,能把911飞得顺溜了,能悬停住,至少对尾悬停了,再深入(911我飞了大概1星期的样子,天天中午飞4个电,室内飞悬停,航线,能基本定点降落了,能自由穿门了);然后我入了第一架6通直升机华科尔scp,这个飞机机身重,超级不耐炸,稍微一炸就坏脚架,坏舵机(当然,改了不死脚架和切了舵机臂以后改善很多,也是scp让我了解了6通机的原理,scp飞了大概2周时间);接着我入了我第一架450,嘉迪450,有网上一群朋友的帮助,顺利首飞;倒飞是450一个月以后的事情,期间收了一架华科尔02s,前位机主改了很多东西,让02s超级耐炸,也就是02s让我尝试了第一次倒飞,飞了几次3d以后,加上模拟器的练习,1个月以后我就用450开翻了。
很多人都说入魔直接450好了,说实话,没点基础,还真不要直接上450,炸得你会很快想退模的。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也是先从玩小机开始
玩了3个月,会了3面悬停才入了架450
飞了几次都还没炸过
我个人建议是先从小机或模拟器开始

网友:
到小机区看看嘛!有D10可以上带高频头的HP100或FBL100。

网友:
建议华科尔mini CP~~相对很好飞~~~相当耐炸~~~我不带头罩20米直接炸水泥地上好几次都没坏~~~

网友:
炸鸡都是从作死开始的····你稳稳的飞,其实炸鸡不会很多

网友:
完全没飞过,最好小4通的锤子机开始。一步一步来,完全没飞过上手450有风险的。

网友:
同意小机开始的说法,直接上450的,除非飞了很久模拟器!

网友:
亚拓450L 吧,  练习3D也够了,  省的以后总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也是先从玩小机开始
玩了3个月,会了3面悬停才入了架450
飞了几次都还没炸过

请问下具体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C:
可以入地平线的ncpx,评价挺高,淘宝有家688元,不知道卖完了没,这个需要你给D10刷固件;便宜的入驰远的FBL80,配高频头,这机子毁誉参半,有说贼的有说好的,不过后续配件便宜。华家的机子也很不错,但是不适合新手,新手需要的是耐炸的直线舵机,因为我华家的SCP飞了一年,现在入的MCPX和BL,不推荐你入门入我这三个,SCP舵机等配件用的挺多,MCPX吧机身头罩柱、横轴、主轴、尾巴啥的也挺折腾的,BL是2S的,动力猛更不适合新手了,假如让我重来的话我会选NCPX或FBL80,水平好了可以选华家的120D02S或地平线的130X,再好了就可以上450了。

网友:
v911  v977 450 大鸡

网友:
只要不烧搞,炸鸡录低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单飞的,我说说我的入模之路吧,  先是买了4通机,伟力911,熟悉一下油门和各面的舵量,能把911飞得顺 ...

你好 问下 伟力911需要买控么?还是就直接买x宝上的那一套就行啊?  单独买的能飞模拟的控可以控制 911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问下 伟力911需要买控么?还是就直接买x宝上的那一套就行啊?  单独买的能飞模拟的控可以控制 911么 ...

911是带控的,当然D10或者D7E可以通过加焊高频头并刷自制固件可以控制911,手感也比原厂控要强百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具体什么牌子型号

FBL100改的MCPX主板跟舵機
價格約400多
配件do可以使用FBL100的

网友:
起码要等在模拟器里能熟练四面悬停了再考虑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入地平线的ncpx,评价挺高,淘宝有家688元,不知道卖完了没,这个需要你给D10刷固件;便宜的入驰远的FB ...

非常感谢回复, 非常的详细。

网友:
个人感觉,模拟器练得多的话可以上x3,用6S飞,模拟器学会的动作再飞真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飞了半年没炸一次。x3是个好飞机,练习和后期学动作都可以。

网友:
六通道的直升机没有耐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