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下这货可以做监视器吗

楼主(2014-06-12):
索尼DXF-50CE 黑白寻像器

楼主:
为什么木有人回答

网友:
多半不能用,而且耗电比液晶大。

楼主:
带av输入的  监视器都有什么要求

网友:
crt的耗电会比较大。
用是没问题的,找出正极,gnd,av输入,确定好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老古董的东西了,进口的也落伍了

网友:
能用但是不值当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木有人回答

为什么说不值当

网友:
耗电比液晶大

楼主:
耗电大是一定的除此之外别的呢

网友A:
可以,显像管的做监视器效果好,但是这个嘛就别太认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像管的做监视器效果好,但是这个嘛就别太认真了

兄弟别太认真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关键是黑白的,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黑白的,不爽啊

呵呵本人比较喜欢这种的   除此之外技术上可行吧?

网友C:
小了点,不过你需要使用的话是可以的,只是电源问题、显示问题、还有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了点,不过你需要使用的话是可以的,只是电源问题、显示问题、还有携带

兄弟你说的显示问题是清晰不清晰吗

网友D:
好东西啊,  当年应该价值不菲  。  用肯定能用,  找一下引脚定义自己接线。 做监视器太笨重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说的显示问题是清晰不清晰吗

不是,黑白的没有这样的说法,只是考虑到亮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黑白的没有这样的说法,只是考虑到亮度之类的

貌似这货可以调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啊,  当年应该价值不菲  。  用肯定能用,  找一下引脚定义自己接线。 做监视器太笨重了吧。

呵呵能用就好确实笨重但是sony的估计还可以再就是黑白的白天清楚点

网友E:
哥们完全可以用我就在用/CRT的亮度非常好/4比3模式看起来也特别舒服/唯一不好的就是有点笨重/当然如果有交通工具就不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完全可以用我就在用/CRT的亮度非常好/4比3模式看起来也特别舒服/唯一不好的就是有点笨重/当然 ...

我的这个可以4:3吗

网友F:
数码之家看见100元一台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码之家看见100元一台出的

兄弟你猜对了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可以4:3吗

CRT图像本来就是4比3/FPV看久啦有点让人头晕/如果摄像头装在遥控车上监视XXX如果摄像头可以变焦那就完美了/那才叫一个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哥们完全可以用我就在用/CRT的亮度非常好/4比3模式看起来也特别舒服/唯一不好的就是有点笨重/当然 ...

我有台跟你这个差不多的,  JVC  ,   彩色的。

这种监视器一般都有BNC插座, 可以直接输入复合信号

lz的是寻像器,   挂在摄像机上用的, 专用接口,  接线麻烦了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这货可以调亮度

我想原本所有显示器都可以调的,只是最高亮度,不过这款还不错的,就是体积大了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跟你这个差不多的,  JVC  ,   彩色的。

这种监视器一般都有BNC插座, 可以直接输入复合信号 ...

哦哦这样啊数码之家的接线应该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原本所有显示器都可以调的,只是最高亮度,不过这款还不错的,就是体积大了嗲

谔谔是大了点到时候看看怎么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跟你这个差不多的,  JVC  ,   彩色的。

这种监视器一般都有BNC插座, 可以直接输入复合信号 ...

本来就有AV输入/也有12V接口/以前我们单位也有一台JVC有接收电视功能/最后我看中了这台SONY因为效果太好了/JVC被另一个同事拿回家了

网友G:
osd效果好 对比度高 亮度高 做监视器很好 但耗电量大 外场那种环境 如果没有大电池或发电机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跟你这个差不多的,  JVC  ,   彩色的。

这种监视器一般都有BNC插座, 可以直接输入复合信号 ...

这个肯定av输入 找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本人比较喜欢这种的   除此之外技术上可行吧?

支持AV输入当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osd效果好 对比度高 亮度高 做监视器很好 但耗电量大 外场那种环境 如果没有大电池或发电机就算了

来自 ...

12v的电压1a左右的电流也就10瓦左右要是用电动车的单一电瓶就行不至于用发动机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12v的电压1a左右的电流也就10瓦左右要是用电动车的单一电瓶就行不至于用发动机吧

也行 不过crt亮度调高 耗电量是阶梯式上升的 很猛 别算 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行 不过crt亮度调高 耗电量是阶梯式上升的 很猛 别算 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也是说得对毕竟是c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