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F550 APM飞行器配置文件,调了好多天无进展

楼主(2014-06-12):
谢谢大家,特别是5楼,重刷后,再来一遍,默认参数平稳离地

原帖“硬件应该没有问题了,就是离不了地,有点回忆F450第一次的震撼了,那位大侠有 APM  F550的配置文件(comdexol@163.com)”

楼主:
F450用默认参数平稳离地,离地后开始自动调参,地面老MP4录制,画面质量太差了

网友:
应该不会是配置的问题吧,我装的H4机架680轴距的,也是用默认参数,直接就能起飞定高,然后开自动调参。估计还是接线、安装什么的,多检查下。

网友:
多是选错模式及电机通道接错,电机转向错误,装错桨等才飞不起详细再跟一遍吧

网友A:
教你一个比较麻烦的但是有效的方法 就是全部重新来一遍 重刷固件 重新校准飞控 重新设置遥控 重新检查电机转向 浆的正反 只要每一步正确 应该会正常的 虽然麻烦 但是总比天天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折腾好啊 我前些天也是GPS定位不准 飞机自稳状态还有点转向 于是我重新装了一遍 今天试了试 好了 我也是APM的 哈哈

网友:
没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说对了

网友:
飞不起来基本找自己原因,和参数没有关系,参数只是让你飞的更好

网友:
仔细检查,有时候往往都是最低级的错误

网友:
很稳的PID.默认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比较麻烦的但是有效的方法 就是全部重新来一遍 重刷固件 重新校准飞控 重新设置遥控 重新检查电机 ...

这其实才是最好的方法,我前几天从550机架上了650 APM没刷固件没重新校准就起飞 导致直接飞行不正常,我也是全部做了校准再准备飞。

楼主:
我也在F550上用过F450的,答案是肯定不行。看来找不出问题,重新再来还是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