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老鸟X-cam 140BS云台能固定狗3吗

楼主(2014-06-12):
X-cam 140BS
如题,家里有两个相机   狗三+和5T   想用个云台,但是不知道 安装狗效果怎么样?会不会不平衡,或者抖动
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调整的吧?

网友:
不行就配重

网友:
这都是定制相机的,换狗肯定不行

网友:
你能配重到一样 就可以

网友:
装备真好

楼主:
怎么配重您知道吗?

网友A:
求5T设置参数  我拍下来一点也不清晰

网友:
要配重才能用的话,不如再买个狗台,能减少不少重量增加飞行时间

网友:
额 浪费了好云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5T设置参数  我拍下来一点也不清晰

我也是5T,拍下来的效果感觉都不如狗3拍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5T,拍下来的效果感觉都不如狗3拍的好。

唉  是不是什么没设置好 你的参数现在都变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5T,拍下来的效果感觉都不如狗3拍的好。

说实话,我也感觉是这样,但晚上是不是 5T 比狗3+好?

网友:
卧槽   你要涡喷装个小飘飘?

网友:
配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