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

楼主(2014-06-12):
各大大hp 100有沒有使用過futaba高頻頭 10c好像不能使用

网友A:
14sg没问题,估计你配置不对

网友B:
关控插模拟接头另外那个两根的遥控器输出线连接高频头端子的地方黑线和红线要自己调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10c关控插插头自动开机输出的是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控插模拟接头另外那个两根的遥控器输出线连接高频头端子的地方黑线和红线要自己调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10 ...

試了都是不行.高人請指教

网友:
futaba的ff9好像也不行,請問有FF9試過OK的?
黑线和红线也須调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了都是不行.高人請指教

你在打开那个原厂带的模拟插头看看里面针脚是不是被你安进去了。如果不是就别折腾了别烧了遥控器。我那个10c就插这个烧了的。呵呵。你给厂家技术打个电话问问吧,别自己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sg没问题,估计你配置不对

我也是14sg请教如何设置

网友A:
1. 高频头的模式要对, 连接futaba后,3个灯亮  (如果无法做到3个灯亮,那说明线或者高频头坏了,发回厂家换吧)

2. 3个灯亮后,开飞机

3. 遥控器 飞机类型选直升机 H-1  ,油门和螺距曲线可以按照说明书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高频头的模式要对, 连接futaba后,3个灯亮  (如果无法做到3个灯亮,那说明线或者高频头坏了,发回厂家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