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灵1升级中心版6P图传接口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14-06-12):
精灵1升级中心版6P图传接口是什么规格的,图片里面这根线哪里能买到?

网友:
帮顶  没玩过精灵  不过目测应该是PH2.0

网友:
这种接插件很娇贵。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做吧

网友A:
把线焊上去吧,就3根线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焊上去吧,就3根线有用

谢了,三根线定义各是什么?

网友A:
左1视频,左3电源,左4地。,到dji网站看下升级板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1视频,左3电源,左4地。,到dji网站看下升级板说明书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