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bl 解决锁尾问题

楼主(2014-06-12):
在请教了A某和山某和suv大神等人后用xp7a顺利解决了mcpx bl的锁尾问题,现在的锁尾就是一根棍。

悲剧的是仅在改装后的第四电就火光四溅,年轻的电调就这样光荣的牺牲了。

回想原因,可能在信号输出端有虚焊导致放电流过大。还需请教suv等专业大神确认一下信号端虚焊是否必然导致烧电调。

网友:
再买新的

网友A:
mcpx bl的锁尾有问题?虽然是内转子,但一样爆力呀。外转子磁体散热好点而已,转矩都差不多。

网友B:
信号线虚位应该不至于烧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虚位应该不至于烧电调吧?

那为何会烧电调?除了信号线就没有别的线是要焊的了。喔对了电机线也是焊的,电机线虚焊会不会导致烧电调?再或者会不会说马达被旋翼卡住了不能动了会不会烧电调。因为没有注意焊接质量等条件,是刚刚装好的测试飞行里烧掉的。

网友C:
不会是电流大了吧?现在电调上的mos管有好多是伪劣假货,保险点就再叠焊一层

网友C:
另外你定速是怎么设置的?给个设置截图学习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电流大了吧?现在电调上的mos管有好多是伪劣假货,保险点就再叠焊一层

我买的是市面上最好的一种了要75块一个呢,可能是虚焊导致的,毕竟我焊的不是很好。我再买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定速是怎么设置的?给个设置截图学习下吧

没有定速。用blheli的尾电调程序。

网友:
A津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电流大了吧?现在电调上的mos管有好多是伪劣假货,保险点就再叠焊一层

最保险的方法是加保险,电调的供电输入端,串接一个比最大工作电流稍大点的保险丝。
这个办法只适用于功率小的尾无刷。主电机电调最好不要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 bl的锁尾有问题?虽然是内转子,但一样爆力呀。外转子磁体散热好点而已,转矩都差不多。

这算是系统缺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 bl的锁尾有问题?虽然是内转子,但一样爆力呀。外转子磁体散热好点而已,转矩都差不多。

这里的锁尾不好指的是金鱼尾严重且无法机械消除

网友D:
这机轻微的金鱼尾不影响飞行。我的是悬停时尾巴会时不时的弹几下,家里看挺怕的,到外场就完全无视了。

网友E:
烧电调最大的可能就是尾桨被卡住了。瞬间电流增大烧电调,信号线虚焊不可能。
楼主这个电调买几个n沟道p沟道mos换上就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轻微的金鱼尾不影响飞行。我的是悬停时尾巴会时不时的弹几下,家里看挺怕的,到外场就完全无视了。

是啊,确实不算太严重。应该说是这架飞机唯一的缺点吧,像我这种追求完美者比较不爽抖来抖去的尾巴。经过改装尾巴之后,悬停更稳,以前那种忽上忽下的现象没有了,自旋飞也比以前偏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电调最大的可能就是尾桨被卡住了。瞬间电流增大烧电调,信号线虚焊不可能。
楼主这个电调买几个n沟道p沟 ...

有道理! 我的尾桨换的kbdd的尾桨,原装的孔径小装不上,打孔了之后又太大,我塞了点纸巾算是把它填住了所以并不牢固,在飞行时会往后缩卡住尾桨(飞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所以每次都要拔出来一点)。经你一说我就明白了,下次改好后直接使用原厂尾桨就可以了。至于MOS管,我对自己的焊工还不是很自信,加上我已经重新买了一个电调,就只能暂时放弃了。下次如果再烧就要焊mos管!

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我的尾桨换的kbdd的尾桨,原装的孔径小装不上,打孔了之后又太大,我塞了点纸巾算是把它填住了 ...

这种纸巾卡住应该不会导致烧。
我指的是比如炸鸡或降落时尾桨从高转速瞬间被卡住骤停于是就会有大电流冲击mos,然后就烧了。。

网友F:
我飞MCPX 也有嗡嗡的爆浆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纸巾卡住应该不会导致烧。
我指的是比如炸鸡或降落时尾桨从高转速瞬间被卡住骤停于是就会有大电流冲 ...

我还是怀疑是尾桨被推到后面卡住了烧了mos。因为我在飞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突然的360转圈,这显然是尾桨停转了,至于停转原因我想可能来自信号线虚焊。
因为虚焊导致短时间内锁尾异常导致自旋,后为了锁尾,一定会有短时间内的特大电流让锁尾电机狂转,使之从自旋状态转为锁尾状态,多次大电流冲击可能就导致了烧mos管。
这样看对不对呢。因为最后发现信号线确实焊的不好,一碰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MCPX 也有嗡嗡的爆浆声

我的爆浆声都是在正负螺距转换的时候发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爆浆声都是在正负螺距转换的时候发生的

倒飞 倾斜时候就有